大家有没有用过直线导轨的保护罩(或称皮老虎)?

楼主(2010-09-03):
我手头的直线导轨样本上没有这个规格型号,请问有知道的大侠吗?

网友:
皮老虎厂家有标准产品,也是可以定制的,你把图纸发过去厂家会按图做的,我们以前是这样的,各种外形都可以,河北沧州做这个的貌似非常的多,在展会上发这种产品的宣传画的好像都是那边的。你搜“机床附件”应该也能找到很多厂家。

楼主:
感谢楼上的大侠,河北沧州那里做大型铸件的也很多,平板啊,龙门铣床什么的,

网友A(2011-08-04):
风琴式防护罩俗称皮老虎,一般用在防尘或者切屑较小且切屑温度较低的场合,比如磨床,用在像车,铣床等这样切屑温度高,或切屑有锋利刃口的地方不理想,会很快烂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给个图片看看皮老虎什么样子么,谢了,我看看我们这边能不能用

根据设备定做,就不用考虑规格问题了,尺寸大概300x100x1000,价格在200左右,请参考...

网友:
沧州,这个地方做机床附件的相当多,很多公司样本都一样的,就是封面不同,有大量的地脚、拖链、防护罩供应

你在网上搜索,风琴护罩这种东西没有标准的,你需要出图定制

网友:
没有用过 它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
河北很多,我定做过小的

网友(2018-07-31):
引用 网友A:
风琴式防护罩俗称皮老虎,一般用在防尘或者切屑较小且切屑温度较低的场合,比如磨床,用在像车,铣床等这样 ...

加工中心上的,那种多级的钢制护罩,可以耐温

网友:
风琴帘?皮老虎第一次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