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主轴结构图

楼主(2010-09-03):
电主轴结构图     电主轴结构图   电主轴结构图   电主轴结构图

网友:
它能转多快?、用什么轴承呀

网友:
请问下刀是怎么和电主轴连接的,是通过莫式锥的结构吗

楼主:
只是典型结构图   只是典型结构图

网友:
轴承的话一般都是用角接触球轴承,洛轴有前端装2个轴承后面1个轴承的电轴,估计是为了增强加工的刚性。转速的话可以到12W转,但是功率不大只有2.2KW。但是安装砂轮轴的安装都是螺纹结构的。

网友(2011-11-19):
这是科普图片

网友:
效率是相当的高啊,,,伤不起的  好牛了,老师和我们简单讲了

网友:
这只是个原理图,实际要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