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草图中如何绘制已知斜度比的直线?

楼主(2010-09-03):
已知斜度比,如何在SOLIDWORKS草图中绘制一直线(或构造线),另外是否可以在工程图中直接标注出斜度比,如何标注?

网友:
回复 楼主:

    斜度标注方法,不知道是不是新标准。我一直这么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补充下  符号的方向应与斜度的方向一致

网友:
可以用最普通的方法,比如斜度为7:24,先画一条竖直长度为7的直线,再画一条水平长度为24的直线,然后首尾相连的直线斜度比即为7:24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只是用7:24举个例子标注一下。

楼主:
我的意思是在SOLIDWORK这个软件环境下,比如我想绘制一条斜度比为1:50的直线,除了说是先画条长度为50水平线.再画条长度为1的竖直线,把两直线首尾相连这种方法之外,有没有别的更方便的方法。既然是参数化设计,我想应该是可以办到的,就像画一条水平夹角为25度的直线,我们可以随便画一直线,再画一水平参考线,添加一25度的角度约束就可以了,斜度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换算成1:?

网友:
回复 网友C:

    7:24是机床主轴工具配合圆锥,我在我以前的图纸上截个图,它是不用换算的,其他要换算成1:。。。。。。

网友:
没有这样做过,学习了,呵呵

网友(2010-10-10):
肯定的回答你,是可以的,画条斜线,一个端点和原点竖直且标上尺寸,另一个端点和原点水平,且标上长度距离,这样斜度不就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这样画我知道,我只是想知道可不可以直接用斜度来约束的。

网友:
楼主难道不清楚斜度的定义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斜度是指一条直线相对另一直线(或平面)的倾斜程度,通常我们的参照就是水平线(面)或竖直线(面)。大侠可能没明白我的意思,假如我想画一条斜度为1:9的直线,是不是只能在直线上取两点,然后做参考线来进行约束,而不能直接标注斜度。

网友:
把斜度和锥度换算成角度,我都是这么标的

网友:
没有捷径只能按角度来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斜度约束,还没用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不结了,标注两个尺寸,一个水平,一个垂直,然后为二者添加方程式

网友(2014-03-12):
这个斜度符号是从哪里调出来的啊?求详解~

网友(2015-02-15):
用方程式约束草图即可

网友:
很简单,先标角度,然后双击角度尺寸,在弹出的角度尺寸对话框中输入“=”号,在“=”号后面输入反正切函数,函数输入值为斜度的比值,最后点确定,软件自动计算反正切函数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就是角度值。

网友(2019-08-20):
我理解了你的意图,因为我也想这样做,可我没找到方法,你现在找到方法了吗?

网友:
20楼的方法可以,虽然操作起来感觉有点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