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液压马达,谁见过?

楼主(2010-09-03):
有谁见过我这样的液压马达 ,我这没有型号,内摆线式,承载8吨左右的机器,法兰式连接,驱动直径650mm,宽350mm的实心橡胶轮胎,每分钟移动距离60米,流量160L/min,压力16Mpa,扭矩240N.m

网友:
没有接手过,搞不大清,问问专业人士

网友:
不认识  而且马达上应该有铭牌的  要是没有的话  能做这种马达的 也没几家 楼主 把马达组装好 拍张清晰点的照片放上来  应该有人认识的

楼主:
请教一下,马达内部的柱塞缸容易损坏(缸体出现裂痕)是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可能是材料不合格,或者压力太大,导致的破裂吧。

楼主:
您好:能在问一下,做液压柱塞马达缸体最好的材质是什么?耐冲击,承载能力强

网友:
行走马达带减速箱。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楼主:
对,是行走马达。但是没有带减速箱。直接通油路驱动。
我的帖子怎么不符合要求?正常的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也没看见相关规定呀!

网友:
看不清呢!大哥,搞个清晰点的照片来啊!

网友(2010-12-09):
这种是不是用在走形系统的,我们公司用的马达有点形似,不过没有那么多的洞口。

网友:
太笼统了,怎么搞得清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