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相同材料相同工艺,调质硬度为什么那么差别那么大?

楼主(2010-09-03):
如题,小弟公司一直用40CrNiMoA. 做硝盐等温调质到硬度HRC 28-32.
但最近不解的是,不同批的料(但都是40CrNiMoA),在完全相同的工艺下,有时出来的硬度过高,到了HRC33-36.5.

哪位大侠见过这种情况?能给解释下么?
不同批的材料,难道会有什么成分不同吗?

网友:
"完全相同的工艺下",这个有这么绝对,一定是一样的,要么就是原材料的问题
个人认为,还是工艺中间出了差错,各阶段处理时间、硝酸配比溶度、各阶段温度控制

网友(2010-11-04):
"完全相同的工艺下"。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你不是个菜鸟就是个半调子,热处理是做不到完全相同的。零件出加热炉的先后,从加热炉转入硝盐槽的速度,是单个入槽的还是很多零件一起转进硝盐槽的,尤其是硝盐等温,因其热比容大,在不断的转进零件的时候,硝盐槽的温度在零件的加热下会不断的窜升,所以建议你关注一下细节,细节决定品质对热处理尤为适用。热处理是门高深的学问,决不是仪表设定温度一样,作业流程一样,热处理效果就一样的。

网友:
俺是菜鸟,来学习的!呵呵,虽不明白但是过来看看!

网友:
学学经验啊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