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钢阀门(Bellow Seal Globe-Flange)阀体铸造气孔缺陷标准问题

楼主(2010-09-03):
各位大大:
     我公司采购KSB数百个波纹管截止阀(带法兰),在使用过程中,偶尔发现在铸件壳体法兰端有较大气孔情况(直径6mm长10mm),其阀门法兰端管壁壁厚度才12mm,出现如此问题,我方联系供应商,称该阀门通过KSB厂家检验,检测标准为API 598(该标准为合同规定标准,另制造标准为:DIN3356,尺寸标准:EN 558-1 serise,法兰尺寸标准:EN 1092-1 type B1)。
     我方认为该产品为不合格产品或次品,但对方称符合合同规定检验标准,KSB阀门总厂对铸造法兰阀门阀体检验是通过外观和试压两项检验合格即可,并未检验射线探伤,该产品符合技术规范。我方任务在铸造件体内存在如此大气孔即出厂,不符合最基本的安全标准。我方查到ASTM E446,E168,E280有该方面要求,根据该要求,铸造件不合格。但对方称合同按照API标准检验。
    我想请教各位,进口产品在国内使用是否用符合国家相关技术安全标准,国家标准中那条能有效界定该情况是否合格。
感谢大家不吝赐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大家多多帮忙

楼主:
?没人可以帮下忙嘛?

网友(2010-12-28):
很明显是铸造缺陷:气孔  (MSS SP 55)
首先厂商外观检测就应该焊补处理, 此阀门为不合格品

网友(2015-05-16):
你好我们公司是专业解决由于铁水微观杂质造成的渣孔气孔,针尖气孔,铸件耐压,拉力强度不 够,渗漏等问题,本产品还有节电降耗提高铸件成品率的功能,公司可以提供免费上门试验。QQ49534133.电话3849192717梁

网友(2016-01-09):
我是专业做阀门的,就我们的经验 12MM 壁厚的阀门 ,尺寸应该在DN150以内,这个规格的小阀门出现6*10MM 缺陷的气孔,有点让人难以置信,这个状态的铸件是很差的,不像是国际大公司的产品,正常来说他们的铸件的供应商应该是很专业的,模具铸造试验的时候应该会做工艺分析,一般会控制在美标二级片的标准以内的,4MM的直径的都不应该会有何况你们么大的缺陷。
所以你这个KSB 要么是打擦边球的阀门企业(山寨)或者这个货物的是不是正厂的产品(假冒)就值得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