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让提一下这个零件的技术要求---请教

楼主(2010-09-03):
如图所示,领导让提一下这个零件的技术要求,例如光滑度,粗糙度,加工工艺,是否退火等。
我一窍不通,大家帮忙出出主意,有没有相关的手册或规范可以参考,谢谢了。

网友:
这应该不是钣金的范畴吧?你可以说明一下使用的范围及工作环境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冲压拉伸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楼主问了是否要退火?我暂时没碰到要退火的钣金件

楼主:
我先说一下他的用途,是一个金属后盖,封在一个朔料壳上面,腔室内装的是电机。
环境温度大约140度左右。
它肯定是一个金属件,具体的材质不确定,比较硬,用手不能撼动分毫。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
真是太简单了,
首先图看不出结构,
其次,使用环境要求如防爆等
再次其上有无其它连接,仅是个盖还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