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要做个油压千斤顶,缸用什么材料?

楼主(2010-09-03):
以前没碰过液压方面,现在公司要做个油压千斤顶,缸用什么材料?

楼主:
自己先顶下,算下来缸内为63MPA,内径200,

楼主:
公司只有16MPA的动力站

网友:
有得买啊  干嘛要做啊 ……

网友:
楼主的问题不复杂,油缸有标准件,或提出要求专业厂家去做,但是具体参数值得推敲,缸内为63MPA,压力太大吧,推荐为25MP,缸内径加大,或者采用两个油缸,同步的控制简单啊,仅供参考,祝你成功。

网友:
对体积与重量有要求吗?若有要求的话可以考虑27SiMn

网友:
63兆帕确实太高了。。。
建议扩大缸径或增加缸数来降低压力

网友:
设计过80MPa,材料42CrMo。调质HB250-280。壁厚的计算很重要,如不在意重量,用45#即可,壁厚一些。
只有柱塞泵能达到这么高的压力,先用其他的泵充满空行程,用低流量的高压柱塞泵实现压力。
也可以用两级增压缸实现高压。
阀的问题是最关键的,你如何解决?
自动还是手动?

网友:
噢,离题了。是千斤顶。不用阀,用手动高压柱塞泵就行。

楼主:
谢谢,我自己乱搞了个,用的400mm缸径,自己感觉好像太大了点,系统压力16MPA,现在在为密封件愁呢

网友:
16MPA最简单的密封是用O型圈加档圈,63MPA用格莱圈和斯特封。

网友:
16MPA的缸就不用自己做,订购吧。

网友(2011-05-16):
到武汉韩湃公司购买吧,网购很方便的

网友:
63是超高压,一般不容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