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选型---请教

楼主(2010-09-03):
钢丝直径0.6mm强度2000MPA 需要用气缸顶起,各位大侠帮算算选择多大缸径的气缸?

网友:
你的提问已经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

楼主:
气缸前面用一个轮带动
其实就是0.6的钢丝拉直了需要多大的力?

网友:
你的提问也已经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

楼主:
这样说还不懂?
当前长度: 14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楼主:
那这样 钢丝拉直了(0.6的直径,2000MPA强度)
需要多大的力使钢丝夹角呈120度?

网友(2015-11-22):
这是力学计算,不是气缸选型把

网友:
给你一个表格吧

网友:
算出拉力就简单了。不知道拉力就不能准确的选,只能靠经验了。

网友(2016-03-15):
楼主问的乱七八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