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船——这可能吗?这里高手云集,请给点意见吧!

楼主(2010-09-03):
继海水发电的技术【自调导叶叶轮式波能发电单元】以后,利用海浪波能的专利技术,“直接将海浪能转化为动力的装置”也公开了。

本技术“直接将海浪能转化为动力的装置”是将海洋中海浪往复运动的动能直接转化为垂直方向的动能,可以作为“动力源”输出。是真正的可再生、纯绿色的能源造福于人类。

这个“动力源”可以如果作为直线推进的动力应用于海中船舶等漂浮物的推进动力。那么只要海中有海浪,不管【风向】、【海浪波的传播方向】都与动力方向无关,都就可以转化为一个定向推力来推动船舶航行。这就形成了不要电、不要油真正的“自行船”。

例如:海边的旅游船,在浪大的时候可以自行,浪小的时候,辅以脚踏动力,逆风或提高船速时可以开动备用马达。

原理和自调导叶叶轮式波能发电单元相同,在此就不多叙了。

示意图如下:

1 自行船“从船头方向看”的视图:

2 自行船“从船侧面看”的视图:

3 原理图:

网友:
这款式的船,碰到大浪的时候 会被闷虾不?

楼主:
这款式的船,碰到大浪的时候 会被闷虾不?
引用 网友A:

【这款式的船,碰到大浪的时候 会被闷虾不?】——载人区离海面1.5米。

一般海浪大的时候就不能到海面“旅游”了。但是如果一定要在大浪中航行,无非就是加高、较宽加长双体船。
浮力的大小取决于浮筒的大小,足够大,就不会被“焖”滴。

楼主:
动力估算:
大家看这个估算选取的依据和计算对吗?
需要计算一下整个船体拾能用于动力推进的马力是否够大,一般海上双体船设计从稳定性方面考虑,最少要大于或接近“最大海浪周期”,宽度要大于2/3最大周期,预计在12*15米以上。
那么,船底最少有10*10平米的面积可以布置多轴,每周串联多个400*400MM=0.16平米叶片。
按0.4的密度计算,那么共有40平米的叶片总面积。
按0.6的比例计算其动力转换有效面积估算:40*0.4=16平米
按平均1KW/平米的功率密度计算:功率约16KW——这是有效做功的动力。
1 千瓦 = 1.36 马力,16KW=1.36*16=约20匹马力的动力。
那么,应该说一米以上的海浪形式起来是蛮舒服的,但是太大就应该回港了。
可能这种动力船的航速会很慢所以才以“旅游船”为例介绍这个技术。
我想:建造大型渡(排),虽然速度可能慢,但是在像舟山这样群道密布的地方,作为海岛之间的货运应该不错。
考虑用“排”作为货运理由有2。
1、 刚性好:第一层是货和人。其下是大口径的钢管构架。再其下的水中是一排排的若干串联的短叶片。
2、 这样面积大:若长40米,宽25米的底面积,就可以有1000平方米。按每平方1KW的海浪能量就是1000KW。扣除:
*    叶片密度为0.4。(有余量)
*    能量有效转换率0.4:包括倾角是有效面颊减少;每片叶片有很小一部分因同时受到上和下的推力而抵消和摩擦损失等因素。(有余量)
那么,得到的动力就有160KW左右。这个不用油的动力可观啊!
还有尚未考虑的因素和数值不准确,一修正,结论就有了。
速度慢是一个“硬伤”,暂没办法。

楼主:
谢谢留言!谢谢!回复如下:
【至于这个自行船,原理是可行的】——您的肯定,使我“内牛满面”。
【只是效率怕是不行。】——至于效率我认为理论上也是不低的,影响效率的因素如下:没有考虑到的地方请各位大侠不上,不胜感激!
1、  叶片的布局设计密度约0.5左右为宜。因为山在行进中,就不考虑海浪势能“衰减”的问题了,所以0.5密度不高。对否?
2、 叶片倾角产生分力后,投影面积和产生分力的损失约为0.7*0.8=0.56。可否?
3、 水头损失约为0.2+0.2米——但是这是上下“死点”改变角度的位置——是动能最小的水头。一定要数量化就选0.8吧!认可吗?
4、 叶片在水中的摩擦阻力。因为此船速度不高是“先天不足”——难以改变,故损失0.8应该不低了。
5、 串联的每张叶片若轴向宽300MM*颈项宽400MM为例,在这个面积上可能个别时间有同时受到上和下的两个力作用——尽管是处在上下死点附近。再扣0.9应该满意了吧!
我看就没了。
那么,如果在波高1米左右的海面行驶,能量密度应该大于1KW/平米,一个12*15的双体船接受的能量可观啊!对不?

楼主:
悲剧阿
             /
引用 网友B:

    ???????没睡醒吗?

楼主(2010-10-15):
你忽略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即海浪的方向随机性,当你转换能量的时候,你不可能转换能源最初的方向性,这是问题的根本,这也是古人最初选择帆-舵驱动模式的根本所在,你这个模式可能在一定季节有些效果,但绝不能超过帆-舵模式,——回复如下:
“海浪的方向随机性”——您说对了。但是有不对!
因为排除了风、海流的影响——就是涌浪,他是每个质点的是能和动能的相互转变的过程,每个质点间只有位移,而没有“流动——谁给动力呢?”。所以海浪的方向是随机性——这个随机性是“风、海流”等因素影响多变。
当你转换能量的时候,你不可能转换能源最初的方向性,这是问题的根本,——回复如下:
“你不可能转换能源最初的方向性”——这句话很对,我们把每个质点单独看,那么就会上下的动能会传给“叶片”,那么“无数个质点”作用在叶片上也会产生这个力,当叶片表面越大这个合力就越小(有一些相互抵消了)。举例:当叶片为400*400MM时作用在这个平面上的海水质点的合力还是很大的。
您的“能源最初的方向性”——这点我感觉表达的有误,是吧!当一个叶片的受力方向确定了以后,那么就直接收一定方向的“分力”——就是本技术的动力。
本技术的船也有“舵”——目的就是控制形式的方向——也就是控制叶片就收动力的方向。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2011-02-17):
8楼很大很强大,膜拜大神

网友C:
5楼也很强大。     当前长度: 18 字节 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悲剧阿
             /

是地震了吗?还是【化工厂爆炸了】?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5楼也很强大。     当前长度: 18 字节 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请给点意见吧!先谢谢了!

网友D:
我认为要做出来小的先试验一下,理论分析一般都比较理想

楼主:
18 世纪中叶,有一艘英国捕鲸船在北冰洋发现一头漂浮在海面上的死鲸,捕鲸人员划着小艇赶上去,企图把鲸叉住,然后拖回母船加工利用。可是,他们拼命划桨,却始终追不上随浪漂流的死鲸。

这件事吸引了许多科学家的注意,他们经过研究终于弄清了真相。原来,漂在海面的虽是一条死鲸,但它的鳍却起着一种“动力机”的作用,它把海浪摇动的能变为推动其前进之力。因而死鲸也能随波逐流,竟使小艇望鲸莫及。

海浪具有很大的能量,巨大的海浪曾经把一块13 吨重的岩石抛到20 米高处;强烈的波涛,曾围打过35 米高的灯塔,并把它摧毁;苏格兰附近的巨浪,威力达到每平方米29 吨,曾把2600 吨重的防波堤卷入海中。这么大的能量能用于航行吗?

有人曾作过计算,一艘巨轮在海上航行,如果遇到7.5 万马力的海浪,海浪的一部分能量散失,一部分被反射变为较小的海浪,还有一部分不小的能量,使巨轮产生摇摆,估计这部分能量约有1.1 万马力,如果能把它变为船只航行的动力,那就是一举两得,既能得到船只前进的动力,又可减轻船只的摇摆。

1980 年夏,挪威的特隆赫姆船模试验所,成功地进行了用波能推动船舶的试验。这项新的试验是电力工程师埃纳·亚科布森在奥斯陆海湾完成的。

波能船有一个特殊装置,该装置是在船体下安装一根轴,轴上有10 个金属活动片,类似鱼鳍。金属片在波浪的推动下,上下运动,驱动船舶前进。试验结果表明,摇动幅度达31 度时,船在发动机停机的情况下,能获得每小时11 海里的航速。波能船在迎浪前进时比顺波而下时的速度更快,因为迎浪前进时,浪涛对金属片的冲击力量更大一些。亚科布森设计的波能船长达50米。

目前不少国家已成功地试制了海浪动力潜艇。实验表明,一艘装有总翼面191.5 平方米,长达100 米的潜艇,在两米长的海浪冲击下,可以达到常规潜艇的水面巡航速度。

波能船以海浪作动力,前景非常广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要做出来小的先试验一下,理论分析一般都比较理想

同意,但是原理在海浪发电的模型已经验证了啊!证明成功的可能性较大。
如果是为“游艇”而设计,成功的把握更大。
1、 设置自行叶片,在双体船之下。
2、 有辅助动力(挂机),备用。
3、 有人力助理水轮助力。
应用于近海的观光、钓鱼之用,难道会又是白的可能吗?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可以先在ansys里面坐下仿真,看下效果,我有点想不通你的利用海浪发电那块,还有就是,如果你逆着海浪行驶,你利用海浪的能量来克服海浪的阻力,其中能量肯定会有损失。那么这个所能够利用的能量能够克服阻力吗?  阻力系数是多少?我觉得你这个想法非常的好,可以做一个研究课题,研究一下,正符合现在的无碳生活。支持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可以先在ansys里面坐下仿真,看下效果,我有点想不通你的利用海浪发电那块,还有就 ...

可以先在ansys里面坐下仿真,看下效果】——好啊!可是我不会啊!对于老头来说难啊!您能帮一下吗?不好意思
我有点想不通你的利用海浪发电那块】——你有视频吗?加我QQ,我给你讲,其实非常简单,一点就破。QQ:477757063
还有就是,如果你逆着海浪行驶,你利用海浪的能量来克服海浪的阻力,其中能量肯定会有损失。】——深海的海浪不考虑风的影响,单纯的海浪是没有运动和方向的,不会“流动”,只是原地“振动”,就是一种“波”。那么也就无逆着或顺着海浪行驶的问题存在了,也没有这种能量的损失。但是任何沿岸海浪不管面向“东南西北”,都向着海岸运动。深海和近海海浪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海浪。
那么这个所能够利用的能量能够克服阻力吗?  阻力系数是多少?】——真正的阻力就是“运动的表面”和海水的摩擦力(和速度有关)
我觉得你这个想法非常的好,可以做一个研究课题,研究一下,正符合现在的无碳生活。支持你】——谢谢支持!作为一个课题研究,我没有条件做(66岁退休的老头),谁去做我会全力支持的。QQ加我吧!'】】——谢谢 S
?1 O"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可以先在ansys里面坐下仿真,看下效果,我有点想不通你的利用海浪发电那块,还有就 ...

海浪发电的技术,是一个“独辟蹊径”的设计,你应该去搞懂它,——非常棒!解决了海浪波能利用发电大型化的难题。加我,我讲给你听。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恩      那如果在海浪频发的地方建个海浪发电基地,怎么样?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我想说的是,你这样的船能开到深海去吗?    ansys我现在还不能帮你,因为我现在还没接触到流体,要是会的话我一滴帮你,嘿嘿,真的很高兴跟你交个朋友,我现在才21岁你不介意跟我交朋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恩      那如果在海浪频发的地方建个海浪发电基地,怎么样?

就是,就是,昨天山东头都5米的大浪,我国沿海虽然是大陆架海域,年平均海浪不大,但是可利用的能量也是可观的啊!如果本技术可以投产,那么凡是渔场、航线以外的海域都可以设置。既不占地皮、又不影响环境,可见基地的地方多多。其最大的优势是对海区的“海况、海侯”没有要求,适应性极强。且“傻瓜式”的简单结构,故障率低,象“羊拉屎”一样,拖放即可,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我想说的是,你这样的船能开到深海去吗?    ansys我现在还不能帮你,因为我现在还 ...

理论上可以,日本已经有人开了先河,一个星期呆了关岛,差点饿死,抓鱼充饥。但是作为可靠的航行器械,自行只能作为“辅助”动力,为宜。军事用途的“自行鱼雷和潜艇”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我想说的是,你这样的船能开到深海去吗?    ansys我现在还不能帮你,因为我现在还 ...

提前介入,就是带着问题学习更快,你们学习这个快。建议和同校的研究生请教,会有收获的。——带着问题和目的去学习是乐趣,而枯燥和茫然老师教的被动式的学习是极差的学习方法。我就是中学看大学的书,大学提前介入实践,所以学习就变成乐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嘿嘿,那你挺牛的,我在高中毕业的时候还不知道大学都学什么,到了大学之后才开始慢慢摸索。到了大三大四我才开始接触到实践,嘿嘿。我得多向前辈学习学习

楼主:
学校好,老师水平高(6门课,5个1级教师),看哥哥、姐姐的大学的书(放射化学)。那时比谁下课就玩,成绩还好,谁厉害。

楼主(2011-08-01):
引用 网友F:

谢谢支持!谢谢!

网友(2012-02-06):
太牛了,高中就看大学的书。不过我看不懂,那个波浪到底是如何转换成前进的动力的。就是波浪冲击叶片然后使船前进那里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