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的无动力【自行鱼雷】

楼主(2010-09-03):
继海水发电的技术【自调导叶叶轮式波能发电单元】以后,利用海浪波能的专利技术“直接将海浪能转化为动力的装置”也公开了。

本技术“直接将海浪能转化为动力的装置”是将海洋中海浪往复运动的动能直接转化为垂直方向的动能,可以作为“动力源”输出和应用。是真正的可再生、纯绿色的能源造福于人类。

这个“动力源”可以作为直线推进的动力,应用于海中船舶等漂浮物的推进动力。那么只要海中有海浪,不管【风向】、【海浪波的传播方向】都与动力方向无关,都就可以转化为一个定向推力来推动船舶航行。

其中一个实例就是无动力 “自行”【鱼雷】——大家看这可能吗?怕怕!这里可是高手云集,请给点意见吧!

无动力自行【鱼雷】——就是运用从海浪能量中转换来的动力来推动【鱼雷】“自行”,无声无息日日夜夜“被动”的悄悄接近“标的”,无踪也无际。可这是双刃剑,坏人利用了也不是好事啊!怕怕!

网友:
都是高科技。。。。。又学习了。
能具体说下是怎么利用海浪的么?  如果一直浮在水面上就算它是鱼类也只能打打名用船只吧。
在海平面下多少米 能合理的利用 海浪呢?

楼主:
都是高科技。。。。。又学习了。
能具体说下是怎么利用海浪的么?  如果一直浮在水面上就算它是鱼类也只能 ...
引用 网友A:

    【能具体说下是怎么利用海浪的么?】——见上面回帖。
    【  如果一直浮在水面上就算它是鱼类也只能打打名用船只吧。】——在一定范围内“被动”的感应到“目标”(鱼雷是感应不到的)后,接近,爆炸!
    【在海平面下多少米 能合理的利用 海浪呢?】——浮体在海面,下挂“动力转换装置”再其下部,海浪在很深的水域都存在啊!完全可以转换。

楼主:
都是高科技。。。。。又学习了。
能具体说下是怎么利用海浪的么?  如果一直浮在水面上就算它是鱼类也只能 ...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直浮在水面上就算它是鱼类也只能打打名用船只吧。】——

      为什么呢?
      军用的船要发现你,必须用肉眼、磁感应、红外线、声纳、等设备侦查,可是本技术在水中悄悄地、慢慢地向你靠近,用遥感【被动地】偶尔控制航向等,当在有效距离时突然攻击,哈哈!防不胜防啊!轰!......。结束了。
      太便宜了啊!
     【在海平面下多少米 能合理的利用 海浪呢?】——
      因为一定要相对海浪上下方向“静止”,那么就得设计成像一根长“木头”一样,一根或两根长长的浮体,浮在“理想水平面”,叶片就在其下正下方或两侧布置就可以了。关键就是要是附体保持相对静止。
     对吧!
     谢谢!

楼主:
都是高科技。。。。。又学习了。
能具体说下是怎么利用海浪的么?  如果一直浮在水面上就算它是鱼类也只能 ...
引用 网友A:

您说【能具体说下是怎么利用海浪的么?】——回复:
请见本人博客或本论坛“高手论坛”中的【自行船——这可能吗?这里高手云集,请给点意见吧!】一文有回答。
谢谢回复!

楼主:
无动力自行【鱼雷】,长15米直径0.5米——就是运用从海浪上下的动能中转换来的动力来推动【鱼雷】“自行”,无声无息日日夜夜“被动”的悄悄接近“标的”,无踪也无际。
原理如下:
大家看到过:海中一根长木杆,在海中时隐时现,但就不会“随浪整体起伏”,因为在长杆上同时有上升和下降的海浪同时作用在木赶上,所以互相抵消了受力,木杆就保持平衡所谓漂浮状态了。
本鱼雷也是这样细长的“浮体”。
这样,鱼雷下面的叶片不管是向上的浪,还是向下的浪都会被海浪推着向前了。很有意思啊!不知能用吗?
叶片上下偏转吸收能量的原理如图:

楼主:
本技术“直接将海浪能转化为动力的装置”是将海洋中海浪往复运动的动能直接转化为垂直方向的动能,可以作为“动力源”输出和应用。是真正的可再生、纯绿色的能源造福于人类。
这个“动力源”可以作为直线推进的动力,应用于海中船舶等漂浮物的推进动力,如:自行船、自行鱼雷。那么只要海中有海浪,不管【风向】、【海浪波的传播方向】都与动力方向无关,都就可以转化为一个定向推力来推动船舶航行。
其中一个实例就是无动力 “自行”【鱼雷】——大家看这可能吗?这里可是高手云集,请给点意见吧!谢谢!

无动力自行【鱼雷】,长15米直径0.5米——就是运用从海浪上下的动能中转换来的动力来推动【鱼雷】“自行”,无声无息日日夜夜“被动”的悄悄接近“标的”,无踪也无际。
原理如下:
大家看到过:海中一根长木杆,在海中时隐时现,但就不会“随浪整体起伏”,因为长杆已经超过了“波长”,那么,在长杆上同时有上升和下降的海浪同时作用在木赶上,所以互相抵消了受力,木杆就保持平衡所谓漂浮状态了。
本鱼雷也是这样细长的“浮体”。
鱼雷下面的叶片也是相对海浪上下是不动的。这样,不管是向上的浪,还是向下的浪都会推着叶片产生一个向前的动力了。很有意思啊!不知能用吗?

楼主(2011-08-01):
引用 网友B:

谢谢!
给点意见啊!

网友B:
这种无动力鱼雷 航行速度是否考虑可以可以进行远程制导控制 ,因为考虑到侦测到敌方时可以快速的精确的对地方舰队展开攻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无动力鱼雷 航行速度是否考虑可以可以进行远程制导控制 ,因为考虑到侦测到敌方时可以快速的精确的对地 ...

这种无动力鱼雷 航行速度是否考虑可以可以进行远程制导控制 ,因为考虑到侦测到敌方时可以快速的精确的对地方舰队展开攻击。】————
就是就是,不启动时就是一节“铁桶”,飘啊飘!慢慢的走。适时就可以遥控全速攻击,“轰”——但此时已经暴露了,所以尽量的要晚起动,且是一次性的。
谢谢!

网友C(2011-09-08):
这种思路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思路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就是就是,这就是我发帖的目的,如果真真假假的放他几根,无声低速的拦截目标,这可能会有用的,主要是造价低。
利用自行的技术的自行船日本一老一小,在不同的时间,分别自行到了关岛和美国的东海岸。
谢谢!

网友D:
学习了,很好用。。。我想自己动手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很好用。。。我想自己动手做一个

很简单,就是一根长管可以保持在海面上不沉下去,越长越好。然后左右每相隔50-80公分装上一对细轴,其上有可上下活动的叶片(连轴一起偏转也可以),就大功告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学习了。

商业价值也大啊!

网友F:
这种鱼雷的航速是多少?鱼雷能炸船只的关键不在于它是否能产生多大的爆破力,而是在于鱼雷本身的速度能超过船只的规避速度,这样才能有效的击沉目标,现在的军舰大多配有声纳系统,发现不明物体会引起注意的,而且声呐系统也不仅仅是单一方向探测的,无论从侧部和下部靠近都会被发现的,并且这个鱼雷这么长又这么细,如果目标船只发现并规避了之后,你咋解决鱼雷本身的转向半径过大的问题?再有就是一旦鱼雷没有击中目标而被发现打捞上来,继而破解了你的遥控编码,那样是不是所有在海面上漂泊的鱼雷都会成为敌方反攻你的武器了呢?我觉得这个也许是一种水雷的好方法,但不适合鱼雷。还有就是可以在现有的鱼雷上加装你的这个动力源,设定好下潜深度(这个技术很简单),往鱼雷的程序芯片里输入要攻击的港口坐标,利用卫星导航修正方向,到达目标地区附近有效攻击距离内之后,启动鱼雷自身的攻击动力系统,将巡航动力系统脱离掉(我暂将你的这个动力源这样称呼吧),全速冲向目标进行攻击。

我的知识有限,想法会有不当的地方,大家不要拍砖呀!(刚看见第二页的内容,呵呵,看帖不仔细的后果呀!上面的话没有意义了,给大家加深一下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鱼雷的航速是多少?鱼雷能炸船只的关键不在于它是否能产生多大的爆破力,而是在于鱼雷本身的速度能超过 ...

所思考的问题,是一般人都会考虑的问题。
第二段好像又否定了。
谢谢支持!谢谢!

网友(2011-12-14):
这个能够自己控制前进的方向吗?轮船有推进舵,也有方向舵啊。这个行不呢?

网友(2012-01-20):
西工大在研究这方面做得很好的

网友(2012-05-08):
这样驱动的鱼雷航行速度也会很低吧,这样的速度战斗部能启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