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产品怎么做好?

楼主(2010-09-03):
外径213MM,厚度1MM的铝板,产品是铝件,因为只做两个,所以是不是可不开模做?

楼主:
外径213MM,厚度1MM的铝板,产品是铝件,因为只做两个,所以是不是可不开模做?
引用 网友A:

    样品是用铆钉铆的,不知有没有现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javascript:;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请大虾们赐教啊,开模做实在是不值

网友:
当然不开模了!
情愿不接着活也不开模!
呵呵!

除非。。。。。。

网友:
除非。。。。。。。。
碰到冤大头

网友:
看你能不能买到打孔板了!!其它好办!该焊接的焊接!该铆接的铆接!!动平恒一定要做!看着像甩干桶!!
是离心机里的么?使用环境要不要防爆,如果要求防爆最好买原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不清楚是干吗的,给我的样品里有好多牛油,这打孔板那里有卖?

网友:
楼主说的外径213的铝板,是不是就是一 个圆铝板?如果是,那很简单,车床就可以做了。我们厂经常做这样的东西。比这个还要复杂的都有哦。具体的做法就是先用剪刀剪一 个略大于213的直径。留的余量用车床车就可以了。车床车的饿时候,做一 个圆的铁板两个,就可以车了。

网友:
薄板上的孔较多,可以外协找 砖塔冲床 进行加工。

网友(2010-12-22):
因为你才两件,先数冲一个直径213MM的板,边框用一块矩形长条(长度为213X3。14),沿213MM圆围一圈焊上去,然后再焊筛网。

网友:
你先冲个圆板,然后沿外圆圆弧边焊接

网友:
另外,可以用雕刻机雕刻,我们厂现在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