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ZG螺纹丝攻寿命问题---请教

楼主(2010-09-03):
最近在加工中心上加工一批工件,材料是38CrMoALA调质的,一个工件上有10个ZG1/4的螺纹孔,用的丝锥是日本富士加长ZG1/4丝攻,因为有几个孔有干涉所以必须要用加长的。底孔打11.5,丝攻攻下去21MM,控制中间差,就是螺纹塞规的0位。我现在加工了11件工件,也就是加工了110个孔,丝攻中间有几个齿就磨损了,在做下去螺纹就很毛糙。我们用的切削液是乳化液。。。

我想问下日本富士的ZG丝锥寿命能攻几个螺纹呢???我感觉110个比较少的。至少也得200个以上。。。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不清楚。我看我们公司的,弄稍微厚点的Q235板材,弄不了多少眼,丝锥就费掉。

网友:
  怎么发出去了。我是小鸟。   纯看热闹。

网友:
你是热处理完的吧?这个没经验,铸铁做几千没有问题,OSG或YAMAWA

网友:
用动物油做切削液 试试

网友:
材质只能认识常用的。

   我建议 定做,  把直槽改成螺旋的 。

         我是根据自己   攻M20       304 锻件 。    一个有涂层的螺旋能攻好几十个

网友:
底孔大了点。。。。。。。。。。。。。。。。。。。

楼主:
昨天新领的一个丝攻,加工40Cr调质的材料,只攻了50来个孔,丝攻有几个齿就磨损的很厉害了。。。
我给的转速时140转,会不会慢了。

楼主:
你是热处理完的吧?这个没经验,铸铁做几千没有问题,OSG或YAMAWA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的丝攻是什么样的啊,你给的转速时多少呢???

铸铁能加工这么多件吗???

38CrMoAlA一般都是调质后在加工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600转左右,1/4的大约能做4000左右个孔,用的是YAMAWA的。我没有做过钢件,不知道这个数据。但是调质的应该不止200,应该至少500左右。

网友:
建议在攻牙时,用专用的攻压油。

楼主:
回复 网友A:

    600转???这么快的转速???你的钻头材质是合金的吗???你加工的时候是用什么夹头的啊,我用的是浮动夹头,现在想用弹簧夹头试着加工下。。。

兄弟能否指点一下呢。。。

楼主:
对了,你用的是什么润滑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合金,刚性攻丝,在加工中心上做

网友:
有机会试试直流电钻攻丝,效果可能超出你想象,看这个帖子: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75089&extra=page%3D2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刚性攻丝只是一种攻丝方法,而对于夹头的选用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刚性攻丝只是在加工时多了一个主轴的编码器而已,重复攻丝不会破牙,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
我用浮动夹头同样可以用刚性攻丝啊。

大虾能不能说的具体点啊,帮我解答一下疑惑。

你加工的夹头的是夹死的吗???

网友:
刚性攻丝就是夹死的的,你理解的差不多,一般来说刚性攻丝都有特殊的指令,其实原理就是进给和转速有严格的比例,不是所有的数控机床都有这功能,如果没有这功能你把丝锥夹死,钻一个断一个。但是你用刚性攻丝的指令使用浮动夹头却没有问题,放心用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这几天的指点。。。
    刚性攻丝用浮动夹头去做,那不是没有什么意义吗???浮动夹头有浮动距离,用了刚性攻丝还是会破牙

真正刚性攻丝我倒也没有试过,还真不知道法兰克系统要用什么指令,或者系统参数如何设置,又要查说明书了。

我一般都用G84,转速和每分进给配合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国内设备一般用M29,其它设备也有用G84.2或其他的,这个不能看FANUC的说明书,最好是看机床的说明书。用弹性夹头和刚性攻丝有时很有用,不乱牙。

楼主:
今天看了下说明书,用G95,M29,G84配合一起使用。这样就省了我去改系统参数了。就是编制程序比较麻烦。
mecheng兄,G95和M29是模态代码,还是非模态的。。。

网友(2012-01-31):
针对你加工38CrMoALA 这种材料比较粘 使用的丝攻切削角要大 冷却液选用适当好的 转数应放400转就好 本公司是专业代理日本YAMAWA TOSG丝攻的 有需要可联系东莞龚生 QQ:531641408 电话 13925397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