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板加工---请教

楼主(2010-09-03):
PC透明板25厚,宽200MM,长300MM   在板上加工一个15。5正负5丝的通孔长度是300,请教各位的高招?

网友:
长度300?不懂 什么意思 坐等高人

网友:
是不是腰圆孔?
那用刀铣就是了。

网友:
你的意思是侧面 钻个空 ???   腰孔也不对 ,长度不够啊

   侧面钻孔 容易跑偏

网友:
什么意思啊,没明白............

网友:
是不是侧面打通孔?用深孔钻。加工时不要让板因加工而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