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尺寸如何标注

楼主(2010-09-03):
在草绘中,标注一个圆的顶点与一直线的最大尺寸,可我怎么都选不到圆的顶点,及切点,还请大吓们指点

网友:
看看软件自带的草图标注方面的帮助。
也可以搜一下我以前发的一个帖子,专门讲草图的。

另外,圆的顶点是什么意思。

网友:
LZ没说清楚,圆的顶点估计是象限点!

网友:
为什么标顶点  标圆心不是一样吗

网友:
从圆心标到直线的距离 标的尺寸即为切点到直线的距离+半径
好像没有发现圆的顶点到直线的距离的标法

网友:
标注从圆心到直线的距离不是一样的吗?

楼主:
应是切点到直线的距离,如果我要标注外形尺寸,标圆心还要计算,很麻烦的

网友:
我一般是先画一条中心线与圆相切,然后标中心线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办法不错,以后就这么做

网友A:
不知道LZ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在09里选中尺寸,然后选择“引线”,下面有一项“圆弧条件”,可以选择直线与圆弧标注的形式:中心、最小、最大

楼主:
是2010版本的,我没有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09可以,10应该也可以的吧。

网友:
不知道LZ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在09里选中尺寸,然后选择“引线”,下面有一项“圆弧条件”,可以选择直线与 ...
引用 网友A:

结论:    该方法可行

网友:
很好!做附助线非常好的!还是也要各方面吸收学习学习!

网友:
1  点圆和直线标好正常的尺寸-----2 选左边尺寸下的引线-----3 选下面圆弧条件的“最大”-----0k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
终于在各位大吓的帮助下让我如愿了,在此谢谢各位大吓了。

网友:
圆还有“顶点”???

网友:
我不动LZ 为什么一定要找圆顶点.........

网友:
按住Shift再去选圆弧与直线,拖动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2010-10-25):
从04版里就有这个功能 了

网友:
没明白你的具体问题是什么,说的明白点。

网友C:
选择尺寸的时候,要用上shift键

网友:
孤酒大侠的不是正解,按shift键,或者标好了选择标注之后,将标注点拖动到切点上,明白吗?
提示一下,按shift键可以选择透明零部件的表面,这点你到装配体上就会体会到了

网友(2010-11-25):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LZ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在09里选中尺寸,然后选择“引线”,下面有一项“圆弧条件”,可以选择直线与 ...

我今天也碰到类似问题
你的方法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选择尺寸的时候,要用上shift键

哈哈
你的方法更简单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