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问题求分析

楼主(2010-09-03):
液压站上的电机,立式安装,发现液压油被吸进电机了,顺着电机的接线盒往外流。这是什么原因?知道的大侠帮忙分析分析。
电机通过联轴器与泵相连,电机法兰离泵有30毫米的距离。

网友:
可能是油泵轴颈油封泄漏

楼主:
谢谢。
我们钳工也说是这个原因,可现场就俺一个人。

楼主:
另外,那些阀平时没这么用过。是带互锁的,要按顺序才能动作。
一般这种情况是用什么阀实现。
请举例。

网友:
应该是泵体轴封漏油造成的  上个月在客户现场看到过一个这样的例子  不过液压油是进入到钟形罩里面的 联轴器一转动  导致 液压油从钟形罩的开口里面飞溅出来到外边  像下毛毛雨的样子
楼主的这个是不是没有钟形罩  导致液压油直接进入到电机?
阀的问题  不知道

楼主:
谢谢解答。
刚下了本阀的书,先看看。只是那液压站有的阀是多国部队,年代久远。符号和国标不大对得起来。
有博士的,阿托斯的,INTERGRAL的。
基本是液压盲,先自己看看,不明白的再发图来请教各位。
再关于这个液压站的一个笑话:
开始加油到油标的指示位置,启动,压力打不上来,问人,说把卸压回路截断,照做,无果。拆开主油管,滴油未见。俺蒙了。怀疑是泵坏了或管道堵了。急调钳工过来,钳工也没细看,直接拆开,发现没什么问题。只是这个液压站吸油管先经过滤器,然后经倒U型管再到泵。钳工明白了,说,要在倒U型管里先灌满油排空气后才能上油。照做,果然顺利上油了。
唉!俺见过的液压站都是油泵后面再接过滤器的。估计这么设计是避免油泵进脏东西吧。

网友(点评):
这个俺也遇到过,呵呵!

网友(点评):
很久前的事了。漏油的事,最后的处理是直接在钟形罩底部打了小孔,让油回回去。凑合用了。他们换不换密封,换不换泵就不知道了。

网友(2010-11-12):
这是常见的吸空现象,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以前也有遇到过,确实是泵的轴体密封烂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