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型平板链 电机选择问题--请教

楼主(2010-09-03):
各位大侠好!最近在设计一个平板链,其中平板链是属于一个U型的形状,因此又涉及到电机选型的问题,如果是直线的平板链输送带的话,电机应该很好计算,但是在U型平板链输送带中,由于链存在2个90度转弯的情况,因此链在转动的过程中会遇到相当大的阻力,电机的功率当然肯定会比用直线型平板链计算公式得来的功率要大,我不知道这个是否有什么公式计算没有,不知道那位大侠有设计过此类形状平板链的经验,还请多多指教,在此谢过!

U型平板链

U型平板链

网友:
建议化繁为简,如果可以的话,将两段圆弧改为45°直线段,这样易于制作。

楼主(2010-12-03):
谢谢这位大侠热心的帮助,项目最近已经差不多全部完成了,45度不是不可以,但是这样对于链板是很难通过的,一般这种链板都是采用圆弧段过渡,具体过渡主要是看圆弧半径的大小。。哈哈,这么久了,今天依然来感谢下

网友(2016-03-09):
请问楼主最好电机是怎么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