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加工的工艺顺序---求助

楼主(2010-09-03):
求助,关于机械加工的工艺顺序

网友:
原材料(毛坯)---粗加工---精加工,还有一些热处理,表面处理什么的,这要结合实际

网友:
粗加工-半精加工-精加工

网友(2010-10-15):
原材料(毛坯)---粗加工---精加工,还有一些热处理,表面处理什么的,这要结合实际 0 l' X, G0 ?, M4 M* v

网友:
原材料(毛坯)---粗加工——(跟椐情况看要不要热处理如不需要直接进入)---精加工,表面处理什么的,这要结合实际

网友:
很简单的,楼上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但有些要根据工件的要求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