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组车轮如何安装定位?

楼主(2010-09-03):
如图中 前后两对轮组安装 有什么简单实用的方法能确定前后轮(同侧)在一条直线上
            是安装方法  不是安装后的检测

网友:
麻烦你把它翻过来好吗?让我们看看底部结构。

网友:
回复 楼主:

    车间用的20T平板车,感觉没必要前后轮完全在一条直线上,毕竟导轨还有一定的宽度。但是前后轮的平行度必须保证,否则车轮使用时间长了就啃没了(车轮凸出的那一圈),车轮报废。可以通过轴承座的位置度来保证车轮的位置,看车体上轴承座加工定位孔的水平怎么样了

网友:
拉线,对轮毂侧面即可。。。。

网友:
哈哈。。。看不清楚。。。

网友:
说个拙劣的办法.用钻床升降台的平行移动来和边缘对齐平行....不过话说回来,所谓的对齐和在一条直线上你是相对车体边缘来说的,在车的前面焊一个自由转动的拉炳,拉动的时候就自然走直线了,这是相对于来个轮子的直线,而车体的边缘对齐误差可以忽略

网友:
我不知道这个车体到底有多大,我个人认为,对固定螺栓孔位置画好线后,放到大一点点的钻床上,加紧后就不要动它了,然后靠移动钻头位置进行打孔。这样主要保证孔的位置度(当然这对师傅打孔水平要求较高)。打好孔后再把装有轮子的座子按上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 保证前后轴的平行度的方法不错
              但平行度得到保证的情况下,就要考虑车轮是否在一条直线上了,否则也可能产生“啃轨"现象(轨道不一定会很直,压上重物后车架的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