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锌螺纹的加工方法---请教

楼主(2010-09-04):
一般都是螺纹加工好后镀锌,然后再回丝,现在有没有镀锌后不回丝的加工方法,或者镀锌后再做螺纹,但是想想镀锌后做螺纹,那么攻丝油是不是会对锌层会产生化学反应呢?有那位高手可以指点下啊。我的螺纹规格是M10-6H的内螺纹,通孔的。

网友:
镀鋅或镀铬前的螺纹不能见工到标准螺纹的中径尺寸,而是要根据镀层的两倍厚度(螺纹是两面连接),减小中径尺寸。术语称为间隙螺纹,或工艺螺纹。这类丝锥有的工具店有卖的,如6e级的等。

楼主:
6H的螺纹使用怎么样的丝锥呢??

网友(2010-11-16):
标准的普通螺纹可容纳的镀层厚度取决于螺距和螺纹公差带的位置
一、        镀前为6g级外螺纹、6H级内螺纹
1、6g级外螺纹基本偏差可容纳的最大镀层厚度
螺距        粗牙螺纹        基本偏差/μm        最大镀层厚度/μm
                        短规格        长规格
0.35        M1.6        -19        3        3
0.4        M2
0.45        M2.5        -20
0.5        M3                5
0.6        M3.5        -21
0.7        M4        -22
0.8        M5        -24        5        5
1        M6/M7        -26
1.25        M8        -28
1.5        M10        -32        8
1.75        M12        -34
2        M14/M16        -38        10        8
2.5        M18/M20/M22        -42
二、镀前为6f或6e级外螺纹和6G级内螺纹基本偏差可容纳的最大镀层厚度。
螺距        粗牙        公差带位置f        公差带位置e        公差带位置G
                基本偏差        最大镀层厚度        基本偏差        最大镀层厚度        基本偏差        最大镀层厚度
                        短规格        长规格                短规格        长规格                短规格        长规格
0.5        M3        -36        8        5        -50        12        10        20        5
0.6        M3.5                                -53                        21
0.7        M4        -38                        -56                        22
0.8        M5                                -60                        24
1.0        M6/M7        -40        10        8        -60                        25
1.25        M8        -42                        -63        15        12        28        8
1.5        M10        -45                        -67                        32
1.75        M12        -48        12                -71                        34        10
2        M14/M16        -52                10        -71                        38
2.5        M18/M20/M22        -58                        -80        20        15        42
        单个螺纹连接件上的镀层厚度是不均匀的,两端比中部厚,长度与直径比越大,厚度差别也越大。表中短规格是指长度小于5倍直径的螺纹;长规格是指长度大于5倍直径,但小于10倍直径的螺纹。
        细牙螺纹基本偏差可容纳的最大镀层厚度按螺距选取。
2、6H级内螺纹需要电镀时,该螺纹在电镀后的实际轮廓也必须不超过以公差带位置H确定的最大实体牙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