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钢机加工

楼主(2010-09-04):
各位大侠:本人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各位:材质45钢,直径1800左右的圆环,调质处理后(HRC28~32)能否在大立车上加工?多谢了。

网友:
可以在大立车上加工。

网友:
高度多少 2.5米立车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是担心硬度吗?硬度没问题能加工。

网友:
各方面尺寸要算好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不能称之为问题吧,哈哈,至少是个奇怪的问题,

网友:
没什么不妥的啊,很普通的件

网友:
注意工件变形 就可以了

网友:
完全可以啊。注意装夹变形就好了。

楼主:
厂家在加工的时候说,硬度高了,车不动,又给我退火了加工的,结果没有硬度了。

网友:
能不能车,关键看壁厚,车内外圆?端面?

网友:
有硬度  没办法

有办法  会变形    头大

网友:
估计是调质没有到位。
有些调质单位偷工减料,调好后比淬火还硬。

网友:
可以加工的,一般45钢调质硬度应该在220~270HB,HRC在20~27左右,不过有的要求会硬一点但还是能加工,吃刀量小一点而已。

网友:
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
可以加工啊!注意装夹变形

楼主:
本件是车外圆,圆环厚度为80

网友:
完全可以啊。注意装夹变形就好了 !!!!!!!

网友:
这东西主要考虑的还是变形,硬度,在硬都可以车。可能还有一个问题,不是硬度的关系,可能是材质的关系,有些小厂出来的45号钢,根本就是垃圾一样,没有硬度也车不了。你问问,他们车出来的铁屑是什么样的,如果是发亮,都是很碎小的,那肯定是材料关系,我们公司有时候也会碰到。

网友:
这种硬度就车不动啦,我们厂调质的时候有一个零件调错了,硬度达到40我还是把它搞定了。你那个工件要注意变形的问题

楼主(2010-10-06):
楼上的朋友,你是怎么搞定的呢?能具体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