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4.0拔模功能中拔模角度选项在哪?

楼主(2010-09-04):
我现在用的4.0版本的但是在拔模时未能找到角度操控板,而在角度下滑面板中无法修改角度,查阅资料资料上所说在进入拔模选项时角度也随之出现但我打开后并没出现,请教高手指点怎样才能修改角度。谢谢!

网友:
我刚才特意试了试,没有问题,可以输角度的,你再看看相关的帮助吧!
我截了个图,你看看。

网友:
这个都不会,要多多学习了

网友:
PRE 我还不会啊 多多学习啊啊

楼主:
谢谢各位啊,后来我发现问题了那图形比较复杂在选择曲面时鼠标无意中多选择了一个面我没有发现以至于后面没有弹出拔模角度的选项框,看来还得多练练技术没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