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和套都生锈了,怎样拆掉呢?

楼主(2010-09-04):
2.2KW电机前输出轴镶有铝套,直径110mm,厚约40mm,因为时间长了,电机轴和套都生锈了,所以拆不下来,因为在机器里面所以拉马也派不上用场,又没法用锤子敲击(因为套是在外面的,所以镶时用锤方便,拆时却不行了)得怎么拆下来呢,或者有什么化学药品可以帮忙呢???

网友:
电机输出轴镶铝套?为什么要镶铝套?
键连接吗?什么配合?间隙还是过盈?
为什么非要拆下来?
——呵呵!问了好多问题,不好意思!

网友:
如有空间,可在套上靠近轴的部位用手电钻打几个孔,尽量打穿又不伤到轴,滴些煤油或柴油,转几下,或许可以出来.笨办法,见笑.

网友:
这是时间长了,铝生锈了。将铝套加热到300度左右,应该可以拆下来。

楼主:
(如有空间,可在套上靠近轴的部位用手电钻打几个孔,尽量打穿又不伤到轴,滴些煤油或柴油,转几下,或许可以出来.笨办法,见笑.)支持,支持!

网友:
用松动剂试试,这是简单方法,工厂常用。

网友:
先用除锈剂泡泡在拆,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
先用除锈剂泡泡在拆,一般这样

网友:
用气焊枪,将铝套慢慢加热是最有效的,松动办法!   一定会成功!

网友:
气焊枪,将铝套慢慢加热是最有效的,松动办法!   一定会成功!

网友:
将铝套加热,再拆除应该最有效

楼主:
喔,因为铝套在机器上,机器上有怕热的配件,所以不能加热的。

网友:
泡油,。
或者
加热

网友(2013-06-06):
把油加热后再把套浸泡在油里,然后转动拆解。

网友:
用机油先润滑,再用拔轮器把套拔下来

网友:
用除锈剂泡泡在拆

网友(2013-08-18):
拉马直接不能用,可以想个办法间接使用,只要你想一定会有的。或者是用气割枪烧红后敲掉

网友:
用切割机直接将铝套切割掉,然后在做一个套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