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电磁阀是好的还是坏了

楼主(2010-09-04):
各位大侠,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判断电磁阀是好的还是坏了    本人新手一点也不懂

网友:
看系统能不能正常工作不就完了

网友:
看漏不漏气,能不能执行动作

网友:
应当分两步:1.电磁阀是否动作正确;2.动作后是否有泄漏。

网友:
电工用万用表查下就知道了

网友A:
普通电磁阀分阀体和电磁线圈两部分。
若阀芯卡死或密封损害,拆开可以查出。
若是线圈坏了,可以用电表电阻档检查线圈的两端子。通常线圈有5-20 ohm的电阻,若电阻为零,则可能是线圈烧坏。

网友:
你指的是气动电磁阀还是液压电磁阀?两者检查方法不相同。

网友:
先检查线圈是否良好,再拆开线圈看阀芯是否堵塞、漏气、或者卡死

网友:
有点阀体带有压力测试孔,用压力表测试一下。

网友:
兩徹端中心點,磷青銅使用手動釋放,滿好用

网友:
如果单测线圈的话,用万用表测一下电阻,正常的应该是通的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我用的是液压电磁阀 问题已经解决 是阀体部分坏了
                             谢谢大家!

网友:
方法有很多种,楼上都已经讲过
关键靠自己实践增加经验

网友:
直通电磁阀:第一步:通电状态下,用手摸线圈是否发热,发热基本说明电路正常,第二步:通断电磁阀,仔细阀芯是否有换向声,可根据换向声音,判断电磁阀是否卡死。
先导换向阀:再追加第三步:调节流体到一定压力(注意压力不要太高),根据换向声音判断是否正常。

网友:
通电检查,拆下再通电看中间的顶杆是否运动。

网友:
去找电工查看下

网友:
兩徹端中心點,磷青銅使用手動釋放,滿好用
11楼这样做要根据实际情况判断

网友:
如果是液压电磁阀,手捅一下阀芯,如果能动作灵活就是好的,如果有卡阻,那就是坏了。

网友(2010-11-13):
最简单的判断方法,用手摸看是否发热,发热一般电气正常,再通断电听听有没有换向声音,如无声音一般阀卡,清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电磁阀分阀体和电磁线圈两部分。
若阀芯卡死或密封损害,拆开可以查出。
若是线圈坏了,可以用电表电 ...

斑竹威武这个,你认为它是坏的,就拆开来看啊,有问题就说你猜对了,没问题它就是好的啦。(废话)
1、结构部分,阀芯卡死,有杂质,这个你自己拆开看就好了。
2、电磁线圈,那个万用表自己去量就好了,基本断路肯定是有问题的了。具体多大阻值对,去问厂家,不同型号,甚至不同批次的都可能会有差异的。
3、把放大板拆开,基本的电阻、电容总会看吧,要是有糊味或者原件烧掉的样子,就坏了哈。
弄完这些,要是没问题,你还是坚定的相信它十分不和谐,返厂吧............

网友:
对了
斑竹威武这个,你认为它是坏的,就拆开来看啊,有问题就说你猜对了,没问题它就是好的啦。(废话)
只有斑竹威武是对斑竹说的哈,其他的是跟楼主说的。

网友:
1听声音,换向有咔哒的换向声音,那么线圈没有问题。
2再用手去顶阀芯,如果阀芯无卡死无偏于一侧,一般阀没有问题。

网友:
安装在系统上的。1系统有无相应动作。若无相关的电磁阀有问题。2用手捅阀芯,动作正常,那就是线圈烧坏。
未安装的。可以手捅阀芯有无卡阻现象来判断。

网友:
用用看不就知道了!!!拆开

网友:
如有压力测试口,可上压力表,没有测试线圈好坏,在检查阀芯及各阀孔。

网友:
还要检查一下阀芯顶杆伸缩长度是否达到规定值,不然会引起阀芯不能将油路断开,而引起泄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