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板能不能做成空心球体?

楼主(2010-09-04):
今天去面试,看到人家一个不锈钢水箱,是个大大的球体,有哪位高人知道这个工艺吗???

网友:
先璇压,再爆炸,有专门作这个的,很简单。

网友(2010-11-21):
不清楚,纯路过

网友:
好做的,像浮球阀的球体,就是这样的。

网友:
要是能做成俩半球铆 那就简单很多了

网友:
那只是个球冠而已,模具拉深,液压成形,哪有一楼说的那么费劲

网友:
现在做这个应该不难了吧
不过我没有见过这加工工艺
期待高手分析工艺

网友:
谁有视频吗?上一段啊

网友:
非标型大型球状容器可以用分瓣展开的工艺方法及加工,请参考钣金展开类资料.

网友:
看样子你刚刚走出学校,这个很简单的,一般的铆工就可做到。

网友:
按照2楼998大侠建议,也可以先旋压,后面的工序选择焊接,下面是旋压的加工现场参考图:

网友:
超速成型可以做吧。航天方面有做这些的。

网友:
我们工厂有做过,铁板成钢球,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落料、拉深、成形、倒角、焊接,去焊缝、抛光

网友(2011-06-21):
我还以为是铸造的?呵呵

网友:
如果用板材  下料就采用分辨展开的方法咯。不过,不美观也。。。个人觉得。

网友(2011-08-08):
谁有详细的制作工艺上传一下 交流交流!!!!!!!!!!!!!

网友:
没见过怎么做的,应该不会太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