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球面如何测量?

楼主(2010-09-05):
如附图,SR35(0至-0.1公差)球面只有这么一小段,请教如何能够测量的准确!
目前采用的方法有:三座标、投影仪,两种测量手段数据比较相差0.1,故设计师认为这两种手段均达不到要求,希望大家给出出主意,或介绍下量具!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把jpg图片贴一下。

网友:
有测量球面直径的专用量具吗?

网友:
做一个标准样板看缝隙。

楼主: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kwNDk2fDk3ZDc4OTU2fDE3NTgwNjkyNDl8MHw%3D
请大家帮忙,要求出球面直径具体数据,所以样板就放弃了。

网友:
用R规测量时,用0.1的塞尺测缝隙。如属批量生产,可制作专用的R通止规检验,效率高且准确。

网友:
10倍投影仪投影测量就可以满足

网友:
可以用激光位移传感器进行检测哦

网友:
这个三坐标检测应该可以吧。等待高人

网友:
这个三坐标有点难,可以选用小的探针试试,比如0.2的,

网友:
这个用三坐标可以检测的,这个球的有效球体太小,所以三坐标测量的时候不能测球要素,你可以在球上测两个截圆,然后用三角函数算出球的直径。
      如果球心有位置要求的话,可以先固定球心,然后在球面上打点,用球坐标系,看R值。
      你也可以网上搜下,三坐标测量小圆弧大内径方面的资料,和这个原理差不多的。
     供参考。

网友:
测量不难   精度高的测量难。。。。。

网友:
关键是用途是什么,如果是关节轴承类(基本检测的是接触带)的可以用慢丝割个半圆R35圆柱的一半有一定高度,在接触面涂接触面检测油。然后用工件放进入横向移动,看下检具内的接触宽度就可以知道你做的球径是否在允许的范围内(检具和工件球径越接近,接触面越宽),这个可以用在现场检测的。

网友(2010-11-06):
三坐标可以 1MM的测头.

网友:
投影可不可以呢?????试试·········

网友:
楼主,当三坐标与投影仪同时测量时,应考虑三坐标比投影仪准确,因为后者是立体球面,投影不真。

网友:
不知轮廓仪拉可不可以

网友A:
用轮廓仪试试看,应该没问题

网友:
用三坐标测量  先测量球的球心建好坐标系直接在球面上测量点n个看差值   供参考

网友(2010-12-08):
引用 网友A:
用轮廓仪试试看,应该没问题

轮廓仪可以一试,但是轮廓仪很难取到过球心的截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