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保证位置精度?发动机箱体加工

楼主(2010-09-05):
发动机箱体加工,加工中心加工,加工完一面的孔系,再加工另一面。同一面的孔,位置都能满足要求。但两面的测量却时有超差。我们认为是两次装夹的重复定位误差和机床的热变形引起的。
1 装夹采用一面两销,销孔直径4或5,固定定位销。是否有其他的方法能提高定位精度。
2 采用带光栅尺的加工中心是否可以改善。

网友:
装夹方式都是这个样子了,我这卧加的工作台都是可以旋转的,工件无需两次装夹,不知你那是用什么样的加工中心。

网友:
也不发个图SEE 一下
根本没有变法讨论下去
我们的机床有4轴呢 两面均可以加工

网友:
工装的夹紧方式是气动还是液压或者是手动?夹紧控制不好会产生变形。

网友:
要改造设备吗,改成可以进行夹具位置补偿的。

网友:
一次装夹 旋转夹具就行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我这是旋转工作台

网友:
旋转夹具就行了 dui 我们厂就这样的

网友:
旋转夹具,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2010-10-12):
个人觉得,你是否可以考虑采用上下面钻销孔,作为两侧面空的定位?
还有,比较重要的孔,如:主轴孔、凸轮轴孔、惰轮轴孔,可以安排在另一道工序加工(尾序)

网友:
我是做专机的这个其实很简单,浙江新昌柴油机厂,你应该知道吧,他加工箱体的专机就是我帮他做的,可以的话留个联系方式,15050129550 我姓刘    QQ  303705275

网友:
我做的是495缸体双侧面孔

网友:
这样的大型精密零件一般是加工中心来加工的,我在济南柴油机厂见到过这样的机床

网友:
旋转夹具就行,我们这就是

网友:
长见识拉。。。。。。。

网友:
发动机壳体加工,肯定是卧加了.悲哀呀

网友:
学习了,各位大虾经验丰富啊

网友:
上面的朋友没理解对方的精神,1、他们现在可能就是立加加工的;卧加成本上太贵,旋转轴也贵,压根就没打算用,我接触的发动机箱体那是太多了,现有设备还得从夹具上着手,是可以解决的,不影响效率,15922602287,不敢号称专家,算行家吧。

网友(2010-11-14):
不管是几次装夹,在做第一个面时从一中心去做一个面上所有孔(最好以一个大孔做中心),然后做令一个面时,要以上一个面的中心为基准(用表打一下,上个面的孔中心,这样就可以保证同轴度了(做箱体最主要的就是孔于孔之间的同轴度)

网友:
旋转夹具???请问题你的产品量大吗,如果使用了旋转夹具是否要计算成本!!!

网友:
用第四轴液压的就可以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