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锥柄径的标准---求助

楼主(2010-09-05):
配刀时,常要根据丝锥的柄径大小来选择筒夹,但是国产的丝锥柄径,和日本的以及欧系的好像都没有统一的标准,还有好像牙径一样,粗牙细牙的柄径也会有区别,哪位朋友有这方面的标准啊,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应该是没有统一标准的,反正很多同样螺纹型号的丝锥承受扭矩不同,所以柄径不同呢,这个你要买ER筒夹瓣数开多一点的,16瓣以上的呢,那样筒夹的收缩量会很大,一个弹簧夹可以夹持很多柄径,先期投资贵了些,但是后期会节省不少开支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夹套是不能随便用的,丝锥夹套是有方榫的。
有一些可以找到标准的。
说实在的,没什么意义。你在开发的时候就要考虑这些问题,等出了问题再考虑这些,稍微晚了点,哈哈。

网友:
丝锥的柄部,不只是美标,日标,国标的不一样,就连国内小厂,和大厂的标准都不一样,何其说标准,应该说是小厂乱制造刀具。。。根本没什么标准可言。

楼主:
目前加工中心攻丝主要分刚性攻丝和柔性攻丝,柔性攻丝主要采取浮动刀柄,以伸长或收缩的方式提供轴向进给补偿,保护丝锥避免折断,刚性攻牙目前夹紧方案大概有两种,一种是山特维克那种,夹套上方带方孔,用以卡丝锥柄径的方榫,一种是普通的ER夹套,但刀柄内部有两个正反螺纹的卡爪,用以卡持丝锥的方榫,见附图,使用证明,后者在夹持大螺纹丝锥更可靠,不会出现有打转掉刀现象,

网友(2013-07-17):
度娘搜丝锥柄部各标准尺寸的,结果搜到这个。顺便说一下,丝锥柄部常用标准是DIN,JIS和ISO三种标准。

网友(2016-05-04):
共享一下!

丝锥柄径表

丝锥柄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