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和改善润滑油油品管理,降低工厂油品成本

楼主(2010-09-05):
摘要:本文指出了通过加强和改善润滑油管理,降低工厂油品成本的11种方法。

1,使用润滑油的管理

2,工厂的管理

3,避免机器设备的漏油

4加强油料仓库之基本进出库管理

5 减少润滑事故

6 保证油品安全

7,避免油品在储存中发生泄漏,产生漏油

8,避免在油品分装、分配取油时的油品溅漏和溢漏

9,避免在油品运输和转运时的油品溢漏、泄漏

10, 防止漏油造成的工厂摔跤跌倒等工伤事故

11,防止润滑油危害健康和环境

一、前言

中国润滑油的消费总量大约600亿,每年增长速度超过GDP速度。

润滑油包括各种汽车用润滑油,工业用油等。润滑油属于易耗品。润滑油按类型划分为:液体类润滑油和非液体类润滑脂(简称黄油)。润滑油按种类划分为:车用油、设备用油、金属加工类用油、特殊工况用油。设备用油、金属加工类用油、冷却液和液压油特殊工况用油都归结到工业用油,因为其通常是工厂里面用的润滑剂。金属加工液主要是金属加工用的液体,主要起润滑和冷却作用,兼有防锈清洗等作用。一般的金属加工液包括切削液、切削油、乳化液、冲压油、淬火剂、高温油、极压切削液、磨削液、防锈油、清洗剂、发黑剂、拉深油等。

二、加强和改善润滑油管理的步骤

客户应该根据实际需求,全面管理涉及油品所有环节的相关问题,找到合适自己的油品解决方案,以降低油品成本。步骤是:

1数据收集:对现有油品使用情况进行数据收集,详细计算和统计。

2优化:根据数据计算和统计结果,制定具体的优化措施,这其中包括每个工艺对于油品的选择,以及更为合理的工艺调整,包括后续的油品的日常管理、入库、检测,以及维修等

3整改:之后就进入深化阶段,即巩固前期成果,并一直持续。

通过高效和全面的油品管理,能够降低10%左右或以上的油品成本。

三、降低油品成本的方法

1使用润滑油的管理

1.1  润滑油的选用

润滑油选用是润滑油使用的首要环节,是保证设备合理润滑和充分发挥润滑油性能的关键。选用润滑油应综合考虑以下三方面的要素:

1)机械设备实际使用时的工作条件(即工况);

2)机械设备制造厂商说明书的指定或推荐;

3)润滑油制造厂商的规定或推荐,应综合设备的工况、制造厂要求和油品说明及介绍合理决定。努力做到既满足润滑技术要求又经济合理。

1.2  润滑油的代用

不同种类的润滑油各有其使用性能的特殊性或差别。因此,要求正确合理选用润滑油,避免代用,更不允许乱代用。特殊情况下。润滑油代用要遵循以下原则:

(1) 尽量用同一类油品或性能相近的油品代用;

(2) 粘度要相当,代用油品的粘度不能超过原用油品的±15%。应优先考虑粘度稍大的油品进行代用;

(3) 质量以高代低;

(4) 选用代用油时还应注意考虑设备的环境与工作温度。

1.3  润滑油的混用

不同种类牌号、不同生产厂家、新旧油应尽量避免混用。下列油品绝对禁止混用。

(1) 军用特种油、专用油料不能与别的油品混用;

(2) 有抗乳化性能要求的油品不得与无抗乳化要求的油品相混;

(3) 抗氨汽轮机油不得与其他汽轮机油相混;

(4) Zn抗磨液压油不能与抗银液压油相混;

(5) 齿轮油不能与蜗轮蜗杆油相混;

但是,特殊情况可以混用:

(1) 同一厂家同类质量基本相近产品;

(2) 同一厂家同种不同牌号产品;

(3) 不同类的油品,如果知道对混的两组份均不含添加剂;

(4) 不同类的油品经混用试验无异常现象及明显性能改变的。

1.4  润滑油的使用状态监控和换油

润滑油在使用过程中会逐步老化变质这是必然的规律。老化变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正常的老化变质;另一种为因受水污染等异常因素的异常变质。进行润滑油使用状态监控,可及时掌握油品的技术状态,预防设备润滑事故发生,延长油品使用寿命。 监控的方法有:

1)采样观察油品的外观情况,检查油品的颜色、透明度、气味等情况;

2)定期进行粘度、闪点、水份、酸値(或碱值)等能反映油品质量变化的关键理化指标;

3)用现代化仪器分析。如用红外光谱仪测定油中添加剂变化的情况,用色谱仪或ICP发射光谱测定油中金属磨粒或元素变化。

润滑油使用一段时间(几个月、几年以至几十年)后,由于本身的氧化以及使用过程中外来因素影响会逐渐变质,性能下降或改变,必须适时更换。

换油时间须:

1)根据检验评定的结果确定换油时间,但目前困难的是还比较缺乏各种油品的报废标准; (2) 根据润滑油制造商和设备制造厂家的推荐结合实际使用经验定期更换。

换油时的注意事项:

(1) 不要轻易作出换油决定,要设法延长油品的使用期;

(2) 尽量结合检修期进行换油;

(3) 换油时不要轻易报废,如油质尚好,可以稍加处理(如沉降过滤,去除水份杂质)后再用或用于次要设备。废油要收集好,以利于今后再处理和防止污染环境。

楼主:
2工厂管理

这里先谈一个经常遇见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置有油的零部件和地上的油污。在比较好的工厂,我们发现工人用擦拭纸、吸油棉来擦拭有油的零部件,避免弄脏手和下一个工序。他们用吸油棉、吸附棉处理吸收地面上的油污、漏油。

而国内大部分工厂用抹布擦拭,问题是碎末可能会污染零部件,造成不合格。看起来碎抹布处理油污,使用成本低,看起来便宜,不花钱,实际上还有很多安全隐患。这些布料大多是化纤材料,是易燃品,再抹上油之后容易起火,存在安全隐患,容易腐烂,占用空间大,并且处理时产生二次环境污染,费事,占空间。而吸油棉是阻燃材料,阻燃品,燃烧时不产生火花和火苗,安全,抗静电,环保,处理时不产生任何有毒有害气体,方便,省事,节省人力成本。另外抹布吸附量远小于专用吸油棉的吸附量。

我们举个例子来计算一下到底是抹布便宜省事还是用吸附棉成本合理和省事。

根据调查, 上海一家机械加工厂主要生产机台,每天大约产生3500公斤油水混合物要处理。

处理方式

单价(RMB/公斤)

吸附比例

月消耗(公斤)

处理3500公斤废液原材料总的费用

吸附后重量(公斤)

废物处理价格(RMB/公斤)

废物处理费用(RMB

总处理费用(RMB

抹布

4.9

11

3500

17150

6800

1

6800

23950

吸油棉

78

120

175

13650

3675

1

3675

17325

再举个例子:

是否可以试试把刀具的损耗和辅料的损耗计算到工人的头上。比如现在你的油料损耗是每月5000元,在达到质量要求的前提下,以月损耗3500元标准分摊到每台设备上。告诉工人这台设备的损耗是多少,超过了,超过部分工厂补助50%,他自己掏50%。如果可以节省下来,节省下来的油料是他自己的。这样工人就有积极性,每月多得个几十块钱的油料钱还是有可能的。试运行一段时间,如果可行,其它的刀具等也可以一并计算给工人。这样,工厂降低一定的油品成本,工人得到一定的实惠!
双赢。

3
,避免机器设备的漏油

尽管我们千方百计去避免,因为设备的老化、损坏等原因,漏油渗油现象是各机械加工厂的通病,机器设备总之会发生漏油问题。设备漏油包括常见的机加工设备、工程机械、电气设备等各种机械电气设备。设备漏油来自润滑和液压系统的漏油。漏油会造成设备润滑不良,影响设备的性能;漏油还会造成油料的浪费,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还会污染环境,严重的危及人机安全。不管漏油体积多大和规模多大,漏油滴落在工厂地板上就构成安全危险、环境危险、原材料污染危险、成品质量的杀手、工人和访客的视觉污染。泄漏还非常可能造成法律上的问题(OSHAEPAFDAUSDA)。

那么,加强机器保养和严格对机器进行合理润滑是避免机器漏油重要途径:

1)每种机械以简单图样示出需要加油的部位、油品名称、加油周期等,并由专人负责,避免用错油品;

2)每次加油前须清洁擦拭油抽、油壶等容器和工具;

3)每种用油专用的容器,且在容器上注明盛载油品的名称,以防污染;

4)每次添加或更换润滑油后,做好机械保养记录。

4
加强油料仓库之基本进出库管理

油料仓库必须每日记录进出量、发油量、存油量且与全厂每月最低油料存量比较。 一旦油料存量过少,应即采购备用,以免因仓库缺油而影响全厂之润滑。

采购部门在未征得润滑部门人员同意前,不可随便更改所购油料之品种。

每月终了时,必须统计发油量,并核对存油量。 其误差应该在百分之二以内。 如差异太大,应即查明原因,予以补救。一般而言,此项误差多因漏损或计算错误所致。

无论进出及储存期间之油料,必须保持清洁,并按先入先出原则发油,以免积置过时油料。

5
,减少润滑事故

润滑事故除因润滑油选用或使用不当外,主要由尘埃、杂质和水分污染所致。

控制污染的措施有:

(1) 贮运润滑油品的容器必须清洁、密闭,且不与铜、锡等易于促进润滑油氧化变质的金属接触;

(2) 油品加入设备前要进行沉降过滤处理,保证清静度达到五级以上;

(3) 加油容器不可露置在大气中,尤其装油容器不可无盖;

(4) 贮存润滑油的油罐要定期清洗,及时排污;

(5) 油罐或油箱上设空气过滤呼吸器,在加油口设100目以上的滤器和防尘帽,搞好各部密封,在润滑系统适当部位设滤器及排污阀;

6)变压器油等电器用油对水份要求高,应尽量在天气干爽时换油。

楼主:
6,保证油品安全

1)油品独立窨存放,周围不得放置可燃品;

2)严禁烟火,不得携带火种进入油库,严禁吸烟;

3)配备足够的灭火器。每200-250平方米仓库面积应配灭火机1个,每个灭火器距离不可超过15;训练有关人员熟用灭火器材。消防器材应由专人验查维护

4)擦试机械后的油布或清除后的油污不得堆积, 以免自然和助燃;

5)易燃的特种油品或化学溶剂分开储存,并放置易燃品标志;

6)宜用防爆式电气设备,并不可接用临时电源;

7
避免油品在储存中发生泄漏,产生漏油

7.1油桶的室内储存

1)一般工厂多利用厂房之一角落,散置油料,非常不合理,主要因为难于保持清洁,而且容易侵入工厂废品或污物,甚或泄漏油料,而不易发现。 所以工厂的之油料仓库,以独立仓库建筑为宜。 室内地面以坚固,又能保持清洁为宜。油桶存放场地要坚实平整,高出周围地面0.2,有0.005的排水坡度;

2)存放场地四周有排水和水封隔油设施,有围堰、雨水口围堵封盖。一旦发生泄漏,有足够的措施保证,漏油不会漏人雨水口和下水道;

3)油桶存放场地的垛长不能超过25,宽度不超过15,垛与垛之间的净距不小于3,每个围堤内最多4垛,垛与围堤的净距不小于5,这样有利于火灾扑救和人员疏散。垛内油桶要排列整齐,二行一排,排与排之间留出1通道,便于检查处理;

455加仑大桶包装产品最好横放,堆放高度不要超过四层。每排桶之两端均须用木楔楔紧,以制止其滚动。因条件所限在室外放置时,要向桶口处倾斜一定角度,以免外界水分淤积在桶口渗入油中。18L、中等桶包装产品在堆放时,码放高度不要超过四层。如果外包装物为铁桶,更应注意轻取轻放,以免引起碰撞变形。4L1L等小包装产品在堆放时,码放高度不要超过六层,长期存放地面要铺上油毡或用木架隔开地板,以免地板水汽上升,潮湿纸箱;

5)室内储存油桶可直立放置,但宜将桶略为倾斜,以免雨水聚集于桶面而掩盖铜栓。拧紧封口盖,保持油桶密封。水对于任何润滑油均有不良影响。轻质油品要斜放,桶身倾斜与地面成75°,成鱼鳞式相靠,下加垫木,以防地面水锈蚀油桶;

竖立放置的油桶最好放在盛漏托盘上,这样即使油桶有泄漏或渗漏,漏油全部被控制在盛漏托盘里的盛漏槽里,不会流到地面,产生危险。可以用铲车、叉车搬动盛漏托盘。也可以把油桶放在盛漏平台上,防止泄漏。另外,IBC桶盛漏托盘、盛漏盆、盛漏衬垫、防漏围堤、经济型盛漏托盘都是防止油桶化学品桶泄漏的比较好的油品化学品储存方式;

6)如果需要把润滑油、金属加工液油桶放在货架上,可以选择高度合适的盛漏托盘、盛漏平台或盛漏衬垫。用普通的木托盘或塑料托盘,配上这些防泄漏的低高度的盛漏衬垫、经济型盛漏托盘,油桶就很容易放在货架上。选择合适尺寸的产品,最大程度地利用货架空间;

7)油品应远离明火,存放于干燥、阴凉、通风处。油桶绝不应储存靠近蒸气管道或加热的区域。发动机清洗剂,油路清洗剂或燃油添加剂类产品以及摩托车2T油为易燃品,存放及使用时一定要注意避免火源。温度对润滑脂的影响比对润滑油的大,长期暴露于高温下可使润滑脂中的油份分离,太低或太高的温度皆对润滑油有不良影响,因而不宜将润滑油长久储存与过热或过冷的地方;

8)拧紧封口盖,保持油桶密封。最好使用油桶盖保持油桶口干净,不受水分、杂质影响;

9)保持桶身、桶面清洁,标识清晰。应经常检查油桶有无泄漏及查看桶面上的标志是否清晰;

10)保持地面清洁,便于漏油时及时发现并处理;

11)做好入库登记,遵循先到先用的原则;

12)新油与废油分开放置,并做好警告标志;

13)装过废油的容器不可装新油,以防污染的储存;

14)储油仓库最好远离污染来源,譬如煤屑、泥尘、毛纱、烟尘等。仓库及所有配油器材应保持清洁;

15)避免使用镀锌之铁桶盛载润滑油,因为有些润滑油中的添加剂可与锌铁发生作用,产生肥皂物质,阻塞油管。

7.2  油桶的户外储存

将润滑油或其他油品储存于户外是不良的做法。闪点低于45的易燃油品(如电器用油品、汽轮机油、听装油品和润滑脂)不宜露天存放,要存放在简易敞蓬内。工业汽油、溶剂汽油、灯用煤油等易燃油品,如因条件限制,必须露天存放时,夏天天气炎热时要注意采取喷淋降温。

但若基于空间的原因必须存放于室外时,就应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将不良的后果降低至最低。

1)临时架起的帐篷或防水的帆布可保护油桶免受雨水的侵蚀。在揭开桶盖前,必须将桶头清洁及抹干,以防污染物质进入润滑油中;

2)可以将油桶放在盛漏箱、防泄漏卷帘式油桶柜、油桶工作柜、油桶储存屋中。防水,防泄漏,耐候,有锁,防火,防杂质侵入,安全可靠;

楼主:
3)油桶以卧放为宜。放在油桶架上。使其桶盖上的两个桶塞在同一水平线上。在此位置时,桶塞之内侧浸在润滑油内不会吸入空气中湿气,且水分亦不会积聚在在桶面边沿。为了达到最佳的保护效果,可以将油桶倒竖,将有桶塞那一端朝下产在排水良好的地面上。如油桶身有桶塞,则可以将油桶横放或竖立,但桶塞必须朝下。将油桶横放,桶盖应放在最低点,但不可被任何水面复盖。桶内的油品压力,可增进桶盖的密封性。每行底部两边的桶应用木块卡着,防止其滚动;

4)、表面看来,水分不易渗透完整的桶盖而进入油桶内,然而储存于户外的油桶,日间暴晒于烈日之下,夜间则气温较低,这种热胀冷缩会影响桶内空气的压力。日间略高于大气压,夜间则接近于真空。这种日夜间压力的转变会产生"呼吸"效应,日间部分气体被"呼出"桶外,夜间空气又被"吸入"桶中,如果桶盖浸于水中,那么夜间水分难免会随空气进入桶内,日积月累,混积于油中的水相当可观,最终聚于桶底形成一层淤泥状物质。

8,避免在油品分装、分配取油时的油品溅漏和溢漏

现实情况下,我们看的太多,在金属加工厂、机加工厂或是一般用到油或化学品的工厂或其他地方,在油桶盖上全部是水或油、抹布、抽液泵、油壶,乱成一团,地面都是油污油腻,甚至是成滩的液体,非常脏。油泵混用。主要原因是工人抽油时不小心,产生溢溅,或是抽液泵不合适,不容易控制溢溅。

很多时候,工人或管理者对此熟视无睹。但问题的后果是严重的。这一点非常容易理解,

一是抽油时造成油品浪费,二是非常容易造成桶内油品的污染。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油桶罐注和分装最好采用防溢溅圆桶漏斗,高边墙设计,可以有效防止溢溅。防溢溅分装油桶盘可以有效防止飞溅,并将飞溅液体重新导回桶内。还有配套的漏斗盖保持漏斗洁净。

2)建议使用油桶桶盖垫,保持桶盖清洁。油桶垫油吸油棉制成,可以有效吸收油品,保证桶口清洁,防止油品污染。

3)易燃油品的分装,应采用防溢溅安全分装漏斗。内置黄铜消焰器可以保证分装安全。

4)频繁抽取的油品,建议放置在油桶架上并安装龙头控制,并在龙头下方放置一容器,以防滴溅,并且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最好采用油桶架,在油桶上安装油桶漏斗,这样分装容易,所有飞溅都能够控制。一个油桶上装上自己的油桶龙头,不混用。

(6)或可将油桶直放,以手摇泵自大桶栓插入油桶取油。每次用油不多者,可用手摇油泵插入油桶,抽油分装小听使用,一种油限用一个油泵,以防止污染。

(7)取完油后,最好用油桶盖盖住油桶。

楼主:
9,避免在油品运输、转运时的油品溢漏和泄漏

55加仑桶是工业上最普遍使用和最经常需要搬运的油品容器。

1)必须小心谨慎处理,盛满润滑油的油桶,约重170公斤,若不小搬移,则很容易碰伤人或损坏工厂设备;

2)卸货时,将油桶从卡车或火车上推下来的方式是不良的操作方法,因为碰着地面时油桶的接缝可能因此破裂或爆开,润滑油漏出而造成路滑的危险和浪费。铁桶无疑是坚固,但并非撞不碎者。搬运时不可将铁桶从货车上掉下。如无铲车搬运,可将铁桶沿滑板滑下;

3)油桶卸下后,必须即时移往储存区,最佳的运送方法是机械搬运,利用铲车,将油桶堆放在木架上,或用铲车之机械臂卡紧油桶,也可用两轮手推车,将油桶搬运。不准拖运。搬运机械可采用防爆叉车、吊运车、手推车、传送辊商、传送带、油桶升降机和油桶专用码垛机;

4)若卸货区与储存区之间的路面平坦,油桶可用滚动的方式送到储存的地方。油桶的突缘可保护它免受损坏,但必须小心以避免碰到硬物而使桶壁破穿,所以最好由两名工人滚动油桶以控制其速度;

5)铁罐装18润滑油及16润滑脂通常是个别运送,而较小的润滑油罐则以硬纸箱装,对这些小包装也仍须使用与大油桶一样的搬运方法小心处理,硬纸箱应待送到储存区才开启,以免卸货时箱内的油罐有散落的危险;

6)油桶搬运车最好要防泄漏、溢漏和溅漏,防止油品抛洒、泄漏。ENPAC的防泄漏油桶车轻松搬运油桶,控制在搬运和分装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溢溅、泄漏;

10,
防止漏油造成工厂摔跤、跌倒等工伤事故

原因不言自明。

1)使用灰色通用型吸附棉条(只有油的情况下,可以用白色的吸油棉条),围堵围护围住机器和机床,这样,漏油和漏水都会被控制住,污染面不会继续扩大,将漏油和漏水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处理金属切削废丝和铁屑时,需要注意,以免弄破吸附棉条

2)车间过道上,铺满通用型吸附棉卷或吸油卷等,吸收泄漏的油体或水已经可能的化学品

3)用废液清理器回收机床泄漏的油、地面上的漏油

用废液清理器来吸收地面上、设备上泄漏的废液、油水混合液等,节省吸附棉的使用,很快就会收回投资成本,经济,合算。

4)用油品泄漏应急处理套装

在车间、油品库房适当放置一定数量的油品泄漏应急处理套装,来应对突然发生的中等或大规模泄漏,至少应该在这些工作场所,准备足够的吸油棉和油品泄漏处理固化剂,提高油泄漏应急处置水平和能力。

11
,防止润滑油危害健康和环境

现实中,很多工厂对这个问题漠不关心或者不太重视。但实际上,这是有利社会、也是有利自己,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问题。毋庸赘述。下面是其要点:

1)许多润滑油产品对人体都有害,接触皮肤如不及时清洗干净,则可能轻者引起皮炎、疙瘩,重者发生皮疹或皮瘤。误入口内或吸入体内,轻者发生肠胃病或肺炎,重者可能导致癌症,因而应注意不要把润滑油弄到食品上,不要弄进呼吸道里。 皮肤过敏者或划擦伤者,应避免直接接触润滑油。切勿穿着油迹渗透的衣物,不可将被油污染的碎布置入袋中。不可用污浊布碎抹去皮肤上的油迹,以防布碎中藏有金属碎屑可擦伤皮肤引发感染。

2)换出来的润滑油已经变质,只能作为废油处理,这些废油应妥善处理,以免造成环境污染。切勿将用过的产品倒入下水道、土壤、隧道、河流,或随地倾倒。这些废油应有专桶收集,收集起来统一送废油处理中心集中处理,不可乱倒。盛装润滑油的桶或瓶子不要随地乱丢,也应统一妥善处理,防止给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3)用通用型吸附棉片或吸油片吸取机床、机器或车间走道上泄漏的油或水,吸满油和水的吸附棉片不能随意丢弃,应存放在泄漏应急处理桶(黄色)内,最后交由专业的废弃物公司处理。目前用木屑虽然看起来成本低,但吸油量低,如果正规处理,处理成本相当高。将吸油后的锯末当做生活垃圾来处理,是不合法的。

四、总结

我们相信,每个使用润滑油的工厂通过调查、采取措施提高和改善本文谈到的降低油品成本的11个方面,一定会降低油品成本,提高效益。这种效应不但是经济效益,也是明显的社会效益。让我们努力吧。

网友:
还是不错的,值得推广。

网友(2012-03-20):
楼主,请问您有汽车轴承润滑油的检测方法之类的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