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强度等级在头部是怎么标识的?

楼主(2010-09-05):
请问,英制螺栓的强度等级在螺栓的头部是怎么标识的?
是不是通过顶部的横线进行确认的?横线条数代表的等级各是多少?

谢谢解答

网友(2010-11-27):
用两部分数字组成,分别表示螺栓材料的公称抗拉强度值和屈强比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