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圆角是如何加工的?

楼主(2010-09-05):
比如一个长方体的棱边,或者圆柱端面的边,倒圆角是怎么加工的?毕业以后很少机会能到机加去学习,没见过如何加工圆角,问这类问题又显得很弱智,也不好意思问别人,麻烦各位大侠给介绍一下,小弟在此深表感谢!

网友:
我们公司是车洗刨  外加打磨机倒一下。

网友:
磨R刀,车铣刨加工。。。。

网友A:
外圆用车的方法,直边用磨的方法,孔边用钻的方法

网友:
倒多大的圆角啊 ?
0.

网友:
精度很高用车床,或者有专门的倒角机。

网友:
精度很高用车床?车床能达到多少精度?

网友:
倒圆角看你是什么精度的,高的话就要用磨床了

网友B:
圆端面倒R用两手同时均匀走刀和进刀,俗名称赶R。
棱边短的可以用锉刀修R,比较长的棱边用角磨机修磨。

网友:
数车不能车出来吗,--------------------------

网友:
方的倒圆角铣床用R刀,磨床修圆弧砂轮,加工中心直接走,,如果钳工的话锉刀,角磨机之类的啥拿手上啥,完事用样板比照。。圆柱端面车床用手赶,成型刀。磨床也是用圆弧砂轮,好像还有专门的倒圆角的机器,,不过俺没见过。。

网友:
圆柱直接车,。。。。。。。。。。。。。。。。

网友:
回复 网友C:

    数车 不能车?
呵呵 比普车方便了 普车不是老师傅 想倒好看的圆角是很难做的 数车两轴联动  到圆角直接倒  普车还要同时进两个轴  你想想靠手摇  对手感的要求是多少!  呵呵……

网友:
如果圆柱端面可以采用车,磨一个圆弧刀,长方体棱边现在有成型刀具,圆弧的倒角刀

网友(2012-05-28):
找我来解决下

网友:
磨床 是怎么弄的呢

网友(2013-09-30):
学洗系的

网友:
长方体的棱边刨,圆的车,都要用R刀!

网友:
磨刀,磨R角,机床上面直接走

网友(2013-11-25):
直接用锥度铣刀铣接OK了

网友:
这得看情况而定啦,要求不高方的打磨机修修,圆的车床
要求高的,用铣床R刀倒角

网友(2017-10-09):
引用 网友B:
圆端面倒R用两手同时均匀走刀和进刀,俗名称赶R。
棱边短的可以用锉刀修R,比较长的棱边用角磨机修磨。

请教六角车元帅,对于直边+圆边结合的边缘,整体倒圆角,如何高效加工?
例如下图,左侧蓝色的三个连续边(2个直角边+1个R角),需要倒圆R10,成右图的效果。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点评):
如量大设计凹铣刀加工;如量少画好线用角磨机修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圆用车的方法,直边用磨的方法,孔边用钻的方法

如果是直边+圆弧+直边,这样结合的如何倒圆角?谢谢!

网友:
@六角车
谢前辈指点!
凹半圆只能干边吧;连带圆角也倒圆,凹半圆无能为力吧。

网友D:
@雨梦轩 22#楼问题,请大侠赐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雨梦轩 22#楼问题,请大侠赐教!

没尺寸,也没做过,无法解答,万一是个小玩意呢 ,那给我找把锉刀和砂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尺寸,也没做过,无法解答,万一是个小玩意呢 ,那给我找把锉刀和砂纸吧

想仿形,所以搜到大侠的帖子。

网友(点评):
22楼似乎不能车?

网友:
圆角多为铸造工艺要求,所以有圆角的多为铸造件。当然也有车削的精度较差。一般多为数铣削加工较常见。

网友(点评):
例如22楼的应用,批量倒圆角,能否简单高效搞定。数铣肯定可以。

网友:
@学峰_jsgOt  带圆角的直角边倒圆,有何高效方法?谢谢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我不专业,我的粗浅理解是修出专用砂轮来修。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