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K 980TA 总刀位错误---请教

楼主(2010-09-05):
GSK 980TA     沈机的 CAK-6132/750    的报警显示总刀位错误,手动不换刀,换刀成45%。4刀位的 ,急。。。。。各位大侠知道的告诉声,谢谢!

网友:
拆开看看
你的问题没问仔细  我举个例子 比如你是想换到3号刀位但是 是在快接近3号刀成45°夹角的时候 停止换刀位 还是 换刀过了三号刀位 成45°夹角停止换刀位呢?
最好拆开看看 应该没什么问题 可能锁紧装置松动 或者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