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键通规止规---请教

楼主(2010-09-05):
有亲戚要我将花键齿形在CAD里准确画出来,然后再按照齿形进行线切割,并给我一张图纸,图纸呆会传上来,感觉参数不是很全,变位系数也没有,齿顶高,齿间隙系数也没有,还有这个弧齿厚S,不知道是怎么的出来的,感觉这个东西不好下手,有搞过的朋友来说下吗?
另外我觉得这个量规用线切割基本做不出来精度,即便是慢走丝,也做不好,还要热处理,头疼,想直接回绝了

网友:
轴类零件用线切割很难保证它的圆度,而且125mm厚度切割的精度也难保证,还有垂直度等等!感觉楼主还是用插齿或去、铣齿设备加工,毕竟是量具各方面的精度要求都不低啊!

楼主:
是的,我也觉得线切割干不了这个活,
按照正常工艺,就是要滚齿或铣齿,然后再淬火,再磨齿,这样才能保证齿部硬度
还有一点,从这个图纸上,一些参数也不全,
另外,在AUTOCAD里面有齿轮线形的自动生成插件吗?

网友:
楼主装个英科宇机械工程师软件,里面有这个插件的,只要输入齿轮参数,就可以自动生成图了!

网友:
图画出来问题

关键线切割不容易做

如果单件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