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度始终不合格---求助

楼主(2010-09-05):
我们这做的是:孔直径25mm,深30mm,用的是YC300CNC型数控车床(斜床身),系统是FANUC,要求内孔粗糙度Rz12.5。现在转速2500,走刀140,吃刀深度0.25,粗糙度始终不合格,请高手们指点指点

网友:
绞刀,都绞不到12.5??为什么

网友:
相当于Ra3.2,是什么材料?

网友:
12.5都搞不定?铰又要添加工序,增加了成本
我司也是用斜身数控机床
还是国产的
6.3都没有问题,有时候都不想做那光,
建议楼主从道具方面下手

网友:
查看刀具是否有问题。

网友:
刀具刀尖圆弧是多大?走刀量是多大?现在粗糙度达到多少了?

楼主:
我们用的是内孔车刀,刀杆直径20mm,硬质合金刀片

楼主:
材料是铸铁,刀尖半径R0.8

网友:
建议用超硬的CBN刀具,可用焊接式的,但刀尖应用磨刀机机磨,且最后磨刀的金刚石砂轮粒度应细于400#,刀尖应采用锋刃,0°前角,11°后角,试试看能否达到目的

楼主:
估计工人做不到,他们会磨刀的没有几个,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
走刀140是个什么单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还用说,当然是毫米/分了。

应该是刀具问题,看一下中高度;如果机床不好了也很容易造成粗糙度超差

网友:
将转速降下来,2000,试验一下

网友:
你的硬质合金刀具是工人自己手工刃磨吗?
买一把机夹的刀吧,CBN刀片,刀具角度按我前述要求,看是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