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找到有效边界或边界对象不可访问---请教

楼主(2010-09-05):
今天画图,遇到一件很奇怪的事。填充时,提示“未找到有效边界或边界对象不可访问”。我反复放大查看,都未发现图形有不闭合的地方。填充时却出现以上警告信息,用孤岛检测,也说是图形不闭合。简化后的图形是这样的,在一个矩形的一边上画了两个半径为0.5mm半圆,半圆端点与矩形的边相交后,再倒一个约为0.2mm的圆角。我将无法填充的部分用直线分开几个部分,然后分别予以检测。就发现圆弧所在的部分无法填充。于是将圆角去除后,再画。这样才得以填充。未画完就去吃饭,保存后就关了。吃晚饭继续画,发现之前那个区域又不能填充了。郁闷死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谁能解析一下?谢谢!

楼主:
没人理,自己答。
好像全部重生成之后就可以了

网友:
将为闭合的地方用线连起来,然后再填充,填充之后再把添加得线删了就OK了,试试吧,这种方法可以填充不闭合的边界

网友:
CAD中填充时找边界确实很烦,有时重复点好几次才能找到!!郁闷!!

楼主:
将为闭合的地方用线连起来,然后再填充,填充之后再把添加得线删了就OK了,试试吧,这种方法可以填充不闭合 ...
引用 网友A:

    事实上,填充部分的图是封闭的,可就是填充不了。后来放大后经过“全部重生成”命令后就可以填充了。我怀疑是软件本身的精度问题。因为我画的图很小,需放大后才可以选到填充部分。

网友:
楼上的说法我也用过,还有一种可能我也经常遇到就是,当时不能填充,等过一段时间就可以了,也许2个小时,也许时间更长一些

网友:
一般情况是存在未封闭线段。再仔细查下。

网友:
将为闭合的地方用线连起来,然后再填充,填充之后再把添加得线删了就OK了,试试吧,这种方法可以填充不闭合 ...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这方法     可以试试 只是比较麻烦

楼主:
一般情况是存在未封闭线段。再仔细查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一般情况。我的情况是,要填充的部分经放大后填充不了,但再经过重生成后就可以填充了。我想所画的图应该不存在未封闭线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