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的工程图的标题栏是如何设置的?

楼主(2010-09-05):
就是后面的那些字不知是用哪个功能做上去的?这问各位帮帮忙!说一下是哪一个功能!我在网上学习时也!看到过!不过视频不是好清楚!就是只想知道标题栏里的空白处是如何做的!我看到!还要设置什么命令的!再问这些命令又是什么?

网友:
你对的标题栏点鼠标右键,在找到编辑图纸格式(L)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你的视图里边点击右键/选编辑图纸格式/然后选注释 填写你想要输入的文字

楼主:
文字我倒是知道 是如何搞上去的!可是那些命令又是什么?

网友:
如果你知道怎么编辑了之后,可以直接做了一个图纸的模板,以后直接调用比较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不知道如何编写那个命令啊!就是想在这里问下高手咯!

网友:
看帮助,SW最好的教程就是那个问号

网友(点评):
为什么 在比例连接的时候有问题呢 时有时无

网友:
回复 楼主:

    右键/编辑图纸格式/,然后双击你要修改的文字就行了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的!呵呵!非常感谢了!去试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B:
学习了,不过如何存成图框档

网友(2011-04-15):
回复 网友C:

简单易懂!!!!!!!!!!!!!!!!!!!!!!!!

网友:
编辑完成后另存为模板

网友(2012-02-11):
都没有说清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不过如何存成图框档

   按图操作

网友(2013-03-18):
真高人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图操作

为什么我设这的时候,图纸比例和页码有时不跟着显示,有时又会显示,图框模板都是一样的。请问高手怎么回事啊 ?

网友:
链接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