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攻丝用什么刀柄好,各位给点建议。。。

楼主(2010-09-05):
加工中心攻丝用什么刀柄好,各位给点建议。。。浮动的好还是夹死的那种好。

网友:
最好用浮动的吧,另外用扭力夹头

楼主:
扭力夹头???什么样的,有图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点击“回复”回帖,对方就可以收到提醒通知。这样回复,他只有特别关注才可以看到你的回复。

网友:
小的就用扭力夹头, 大的就用筒夹

网友:
如果你的加工中心可以刚性攻丝就不需要浮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啦,呵呵

网友(2013-01-17):
为什么刚性攻丝就不能用浮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