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做外径120mm,长度7600mm的筒子?

楼主(2010-09-05):
对钣金一窍不通,请教大家:
我想做一个外径120mm,长度7600mm的筒子,钣金用1-2mm的材料。
这个能不能做出来?

网友:
直接去买钢管不行吗?

楼主:
壁厚有这么小的钢管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俺查过了,薄壁不锈钢管是有的,不过外径120的可能需要定制

楼主:
我的本意是要铝合金管,手册上查找有外径120,壁厚3.5的,但是实际上没有。
因此我就想换成白铁皮的管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管子大部分钣金厂无法加工,应该找专门做钢管的厂家定制,可以网上查一下

网友:
螺旋管  就是那样的方法加工,买适合你厚度的带钢,用这个方法卷,就行了

网友(2010-10-05):
如果用量大的话,定台焊管机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定做,可以分成两节吗

网友:
要加上你要的技术要求才能确定能不能做?如果密封性和外观要求不是很高的话是很容易可以做出来的!

网友:
初来乍到。。我好没见过用钣金弯出来的钢管呐

网友(2010-11-06):
可以做,分成2~3段,在焊在一起

网友:
你有那么长的板材吗,没有就分段做吧

网友:
这样的烟囱是能做出来的。

网友:
分节然后再焊接起来,应该没问题的!主要看你有什么技术要求。

网友:
请说出技术要求,和数量。数量少手工是可以就可以。

网友:
1-2钢板是有的,买回来自己卷下就可以了

网友(2011-01-14):
如果量大的话,可以拉伸铝型材,要定制,壁厚都是自己定的,零点几到十几毫米都可以。

网友:
用卷板机分段卷制后,焊接.完全可以啊,非常简单

网友:
钣金厂无法加工,应该找专门做钢管的厂家定制

网友:
做成几节连接起来吗?

网友:
光有长度和外径,没有其它要求么

网友:
要考虑成本啊,能否工艺改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