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茨风机润滑,普通的40#或者30#柴油机油可以吗?

楼主(2010-09-05):
请问一般罗茨风机的润滑有选择什么样的?普通的40#或者30#柴油机油可以吗?

网友:
印象中40# 30#柴油机油好像不行,记得要求用齿轮油。请看说明书,上面有要求。

网友:
润滑油可不能瞎换!
查说明书,按说明书的型号肯定是对的!
要换牌号的话,要查原润滑油的粘度等参数,选参数最接近的牌子。

网友:
罗兹鼓风机润滑用齿轮油,多少号我忘了。

网友:
我们这里用美孚632。粘度是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