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检具该如何设计?

楼主(2010-09-06):
现在需要设计孔中心到面距离的检具(如图)
图中大孔与2个直径为5的孔是一刀加工出来的。
各位请帮忙想有什么好的办法检测?
感谢!!!!

楼主:
附加:图中2-直径为5mm的中心距大孔直径35mm中心距公差为+/-0.02
        反过来说2-¢5 -0.03/-0.04孔的中心距公差是 +/-0.04

网友:
“孔中心到面距离的检具”没看懂是啥意思,你直接贴个局部的图纸上来,再加上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像图片 A 所表示的的那样——检测精加工面 与 孔的中心轴线 两者之间的距离。

网友:
回复 楼主:

    坐等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坐等啦,我们目前也有方案,只是看看大家在一起讨论,是不是有更好的办法解决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能不能先说一下你们的方案?

网友:
有一本关于功能量规的标准:GB/T8069,参考一下,不是太难的检具!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加工中心,不是很容易就能测出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主要是我们的产品是批量检测,您说的方法是可以,但全检就是比较麻烦而已。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刚才也想到了批量生产这点,是麻烦了一点,但是保证了测量精度。 或者你也可以自己在车床上做个测量用的工装,“阶梯外型”,相对35mm的圆放到负5丝,另一个圆随便给个50mm,60mm。 扣上去测量,不知道这样如何。。 呵呵·~。

网友:
回复  szmahr

    那能不能先说一下你们的方案?
引用 网友B:

 顺便也说一下速度和精度要求

网友:
要精确的数值就是上三座标。
车间级的,做检具,以大孔作为基准,能都插进去就OK,插不进去就NG。

网友:
你们这个孔到平面的距离图纸上公差要求是多少,另外大孔和小孔都需要检测吗?
感谢上次的回复

网友:
楼主没说明白是要测小孔到面的距离还是测大孔到面的距离

网友:
做一个平面为检验基准面,在平面上装上直径与大孔相等的轴,位置精度要保证哦!记着做两个,一个当通规,一个当止规,将工件向上套就行了!

网友:
以一锥销插入大孔(定心),以中心到面的距离做一副通止塞规。结构怎么方便怎么来~
包你批量生产

网友:
比较同意十八楼的方法,蛮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是我们的方案,大家提提意见吧……呵呵

网友:
定位机构的加工精度要求可是很高啊

网友(2010-11-09):
定位中心的自定心机构设计不错,但是螺旋机构的加工精度能否保证?它可是直接影响到定位精度的。你的产品精度要求如何?

网友:
folksongs .同意他的方法.如果还需检测其他 做个综合检具.

网友:
设计一个专用R样板!再配上塞尺!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中间加个赛规不就行了..

网友:
这个检具难做的。因为检具设计一般按照模拟零件的最大实体边界或最大实效实体原理制作的。

网友:
一起铣削出来的大孔与两只小孔的位置度检具好做的。
但另一端平面到大孔中心的距离检具:如果图纸上标了端平面到大孔中心尺寸公差,你可以用大孔的最小尺寸减去端面的尺寸公差,做一根圆柱棒……,这很难说清楚,你最好传一份产品图纸,我帮你看看,或许可以做。

网友:
四楼第一图加一轴棒即可测量,由此可做一专用量具。

网友:
非常感谢!!!!!!!!!!!!!!1

网友(2011-01-03):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是我们的方案,大家提提意见吧……呵呵

方案看了,不错的方案。

另外一种方案:

底面基准定位,孔加工模板基准,用扫描规测量;
扫描规校准件清零后测量工件,测量两个方向上,相减得出中心距

网友:
以大孔定位,在精加工端面外侧布一个导向孔并设定距离。产品装夹好后,用带表深度规来测距离。

大概的方案~~

网友(2011-02-16):
看到楼主用了马尔的深度尺,哈哈

网友:
检具是根据测量精度来设计的,你没有给出精度没办法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