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急!!如何将第一角视图转换为第三角视图

楼主(2010-09-06):
此软件转出工程图为第一角视图,可我们用的全是第一角,如何转换,请指点,谢谢

楼主:
在线等,快快快快,急急急

网友:
回复 楼主:

    工具/选项/显示   将第一角度改为第三角度

楼主:
谢谢,可是我改过来之后,转图它仍显示为第一角,是否要重新启动软件

网友:
1打开工程图----2对工程图按右键,点属性------3将投影类型更改----ok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用重新启动,那你直接在工程视图里边改吧。在工程视图里边点击右键,选属性,然后在投影类型里边选第三视角

楼主:
谢谢了,终于找到了,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