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中的东西叫什么名?字母代表啥意思?

楼主(2010-09-06):
同一东西的正面和反面图片。和德国轴承F-554185.01配合使用的。

网友:
德国人的东西吧。 自己定的编号吧。

网友:
是轴承保护盖吗?这个是不是坏掉了?

网友:
我猜应该是个坏东西!

网友:
看起来像是减速机上的轴承端盖,维修取出时损坏的,如果是将破损的地方用胶粘好,安回去就是了。

楼主:
谢谢各位好心人的解答!

网友:
油封闷盖,封闭轴承孔的,在SEW公司中的减速电机中运用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