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选型---请教

楼主(2010-09-06):
请教高手,选用PLC的型号怎么选?比如选多少点的怎么选?是不是按照气缸的数量还是按照动作的数量来选?我是初学,请别见笑

网友:
根据控制要求选择传感器,根据传感器个数计算输入点数,根据动作要求计算输出点数,再预留20%的富余做备用。

网友:
纯开关量控制的,算好自己的输入输出点,留一定冗余。
脉冲控制伺服、步进的,看高速输出出入点。
其他模拟量控制的,根据具体需要。
还有就是通讯方式。
总结一句:先看样本。最好浏览下手册。

楼主:
多谢版主,本人是初来,以后请多关照

网友(点评):
初来咋就是大校

网友:
你画好控制线路图就知道需要的点数,模拟量,高速脉冲,外接控制面板要有通讯方式,要有加密保护你的工作。

网友:
我是菜鸟的时候比你还迷恾,做个案子就好了
选择多少点,简单一点,你算算,你有多少个动作,同一执行元件只能算一次。有多少个动作,就多少点,留几个多余的点做为备用就好了

网友:
想学PLC 急需这方面质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