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选用什么型号的马达?

楼主(2010-09-06):
现有一机构,就是马达带动工作在滚珠丝杆上往复运动,用马达直联,选用什么型号的马达?直流比交流的要贵是吗?步进的也贵,想选用交流的,可是速度怎么调整?请高手指点

楼主:
现有一机构,就是马达带动工作在滚珠丝杆上往复运动,用马达直联,选用会什么型号的马达?直流比交流的要贵是吗?步进的也贵,想选用交流的,可是速度怎么调整?请高手指点

网友:
需扭力大,控制精度高用直流。

楼主:
需扭力大,控制精度高用直流。
引用 网友A:

    你好,谢谢,我现在扭力不是很大,精度也不是很高,直流好象贵吧?选交流可不可以?

网友:
不知道你的前进后退控制需要定位的位置多不多,定位精度高不高?
如果就前后两点,定位精度不高,扭力不大的话,可以普通交流电机+变频器。
可以通过变频器调速及制动,可以通过变频器自带的简易PLC来控制往复动作。

楼主:
不知道你的前进后退控制需要定位的位置多不多,定位精度高不高?
如果就前后两点,定位精度不高,扭力不大 ...
引用 网友B:

    谢谢朋友,你的解释太好了

楼主:
不知道你的前进后退控制需要定位的位置多不多,定位精度高不高?
如果就前后两点,定位精度不高,扭力不大 ...
引用 网友B:

    朋友,您是做什么工作?在哪里上班?有没有QQ?想认识你这个朋友

网友:
給樓主一個伺服電機選型指南~~~

网友B:
谢谢朋友,你的解释太好了
引用 网友C:

呵呵!
我解释的不好,
按某些人的说法就是“经验这个东西就是某些老古董抱着不肯放手的宝贝”
因为我用的是古老的普通交流电机,而不是侍服或者步进电机。
用的是很便宜的变频器,而不是PLC+驱动器。
请看这个帖子: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75374&highlight=

网友:
实用就是好

不要最好只要正好

厉害

网友:
我就看看不说话,学习下……

网友:
不知道楼主对变速(变速范围大不大)需要不需要控制,是能够其到改变速度就可以的话,那很简单选用变量柱塞泵(改变泵的排量)和变量柱塞马达(可以调节马达的输出转速),就可以得到不同转速了。

楼主:
不知用调速马达可以不?还有步进马达

网友:
用交流同步电机,保持力矩大,制动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