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销和孔之间,什么情况下采取过盈配合,什么情况下采取过渡配合?

楼主(2010-09-06):
定位销和孔之间,什么情况下采取过盈配合,什么情况下采取过渡配合?

网友:
看你的要求来定,如果是精度要求高的且不经常拆卸,就采用过盈或者锥销,如果是需要经常拆卸的,就采用过渡
我是这么想的

楼主:
我们这有一个不经常拆卸,但是用过渡配合,为啥这样做呢?

网友:
什么叫定位销?
定位销和孔之间有间隙的话,定位精度如何保证?
定位销与孔肯定是选过盈配合.

网友:
这个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的,如果定位精度要求不高,不管是否需要经常拆,都不需要过盈或者过渡吧!
相反,若是定位精度要求高,那么,间隙配合的间隙都大过定位精度要求,定位有何用???
个人经验,优先选用间隙配合,拆下螺钉就能拿下来,又方便,又不损伤工作,何乐而不为之,前提是满足定位要求

网友A:
我是做机床设计的,我们设计时销孔公差从来都是H7的,用标准销,公差应该是m6,属过度配合,实际应用中没有任何问题,精度亦能保证,个人感觉既然是销定位,就是要保证精度,就因该用过渡配合,间隙配合就失去了精度意义,而过盈配合一般属于即要求精度又不要求拆卸的场合,因为过应配合拆卸后配合表面已经破坏,精度肯定跑没影了,

网友:
什么时候用圆柱销,什么时候用圆锥销??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大侠的热心指教。

网友:
典型的箱体加工一面两销定位,过渡还是过盈?一定要根据具体场合具体分析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说清楚,具体用在什么上面。

网友:
既然是定位,就是不允许有位移,H7/m6是标准配合

网友(2015-01-14):
机械手册上好像说:为保证正确的配合应该采用过渡配合,过盈或过间隙配合都不能保证行位公差。
同时 ,夹具手册也给出几个常用配合公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做机床设计的,我们设计时销孔公差从来都是H7的,用标准销,公差应该是m6,属过度配合,实际应用中没有任 ...

问,机械手册有说因为圆柱销自身的加工误差,过盈配合不能保证定位要求。

网友(2020-03-07):
同问,请各位大侠指教
我刚入门做非标设备,为了安装方便,只用过间隙配合,比如轴承、衬套、轴套等,哪些场合应该用过盈配合呢?

网友(2021-11-08):
啥时候用圆柱销,啥时候圆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