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油缸内孔,现在有什么新方法比滚压效率高?

楼主(2010-09-06):
如题,替朋友问问,先谢谢了。

网友:
你现在滚压的效率?精度?

网友:
滚压现在是比较高效的一种加工方法,和以前的桁磨比较。当然现在桁磨还在大量使用,滚压效率应该比桁磨快3-5倍,并且通过挤压材料表面比较致密,对于油缸寿命等都有提高,是目前比较好的一种加工方法

滚压一般情况下H8是比较经济的加工精度。

网友(2010-10-26):
说的是用滚压刀进行的加工工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