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很正常,下午就有很大的噪音!

楼主(2010-09-06):
我是制作液压设备的,我用的是YB1-40,压力是6.36MP/r,转速是960r/min的叶片泵。设备工作压力是5-6MP/rd.  上午很正常,到了下午就有很大的噪音呢?那位高手能解说一下吗?

网友:
液压油不够,造成吸空

网友:
系统进空气了。检查各接头以及油位。

网友:
每天都这样吗?还是偶尔一天是这样?

网友:
应该是有空气了,补油不够

网友:
也可能是油温过高 不能对本体形成油膜进行润滑 噪声是由摩擦引起的

网友:
楼主消失了。。。。
回个信啊

网友:
液压回路中有气体存在吧,你能保证中午没有人对泵下黑手吗

网友:
液压油过热 氧化了  润滑不好造成的 有凉了就好了

网友:
发完贴就跑
太不负责任了

网友:
系统有空气进入,检查一下有路是否有外泄露;是不是油泵进油管 的滤芯太脏了,堵住油口导致泵吸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