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度检测方法---请教

楼主(2010-09-06):
我需要加工一个V型槽,角度要求59.925°±0.05°,我们现在只能用三坐标和投影仪检测,但始终认为检测不可靠。请教各位专家是否有好的检测办法,或者有专门检测这方面的仪器。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呵呵呵,始终认为不可靠,有什么依据?

网友:
小數點3位數,是做什麼用呢?依我觀念,還是相信電腦程式走法,機械 上下公差,靠自己經驗累積吧

网友:
这个样的角度,是否有实际的使用意义?测量机测量怎么就不可靠了?

网友:
三坐标检测绰绰有余,还有要看操作方法更重要。

网友:
”三坐标和投影仪检测“都不信。没招了

网友:
有这么好的测量设施都不信,那只有信神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角度要求59.925°±0.05°===遇到这样的公差要求实在很无语

网友:
你可以问问他这个三位小数的角度和公差怎么来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2010-10-07):
三坐标检测都信不过,没有人能帮到你了

网友:
我在想你这个东西加工豆很困难啊!

网友:
做一个三角行量块!!!!!!!!!!还有三坐标都不靠谱还怎么测

网友:
自己解决它,我看得要专家来

网友:
你好!最好是发个图纸上来,我知道常用的两种角度准确测量方法,你不妨试试:
1.可以用球体加千分尺通过测量球直径和长度,再计算得到.
2,可以使用正玄规测量.

网友:
太夸张了吧.
要搞的那么个角度么?

网友(2011-05-29):
网上看到一种角位测量仪,可以检测0.0001度。不过你要考虑值得买么!(哦,那么多个0,我应该没记错吧,国防什么网上看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要盲目信任三坐标。。。他不是神仙 。。。得常常检测精度才行

网友:
三坐标也不是万能的吧。不能光看用什么仪器测量。也要看检测方法

网友:
三坐标精度达得到,还要测量的方法对的话,三坐标测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2011-07-19):
三坐标算是比较精确的了。

网友:
要求太严了,不过三坐标绝对没问题的。

网友:
高精度的计量型三坐标应该可以测量。但好象普通投影仪是测不了吧,如果是万工显还差不多。

网友:
   LZ早就不感兴趣,退出了。我们这里只能空泛议论,自娱自乐吧!我的精密角度测量是用正弦规,一般来讲,实用、可靠。当然,它不是万能的。

网友(2011-08-29):
V型槽的角度可用两根大小不同的标准芯棒进行间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