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2个挂钩想降低成本用铁为原料,用浇铸还是压铸?

楼主(2010-09-06):
第一个长度为21mm
第二个长度为18.5mm

2个组合为一付,第一批大概要:2500~5000付

设计精度要在0.05~0.01mm,考虑到成本问题:原材料首选:铁,

问题来了:

1、但是压铸能用铁原料生产出来吗?
2、是压铸与浇铸2个工艺,那个综合成本更低?
3、浇铸能做到这个精度吗?成本是否很高?

如果能有报价更好(最好在苏浙沪厂家合作)~~~

QQ:一零59八二67(备注:卡扣报价)

网友:
我不是什么专家级的,但是我认为,还是压铸比较好,浇铸的精度很低,毛刺太多,后期的加工由于受到零件外形的限制,应该不太好去毛刺,也就是说很难达到你要求的那个精度。相比起来压铸还是精度高,效率也要高,当然铸模需要一定的成本。我曾经参观过一个连杆厂,连杆的外形也是极不规则,他们就是用锻压来做的,连杆的材料多是钢件,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