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洗机---求助

楼主(2010-09-06):
各位大哥大姐!兄弟姐妹!小弟现在在一家机械厂上班!现在碰到一难题!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情况是这样的:

我们车间的有台清洗机!现在在清洗零件时--经过4个槽(都有水)清洗,烘干(温度280°左右);问题是现在的纸张的产品标识卡在随产品放入清洗机后出来的时候,由于经过清洗和烘干,纸张的标识卡上的产品 规格已经看不清楚!(具体情况见附件);这样流到下一道工序时有出错的风险!

    各位大侠有什么高招!请不吝赐教小弟!先谢了!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 (2).doc

产品标识卡前后

网友:
那还不简单,出来后在贴一遍呗。帮你回答问题居然还要扣威望,实在不爽!!!!

网友:
那要看清洗液是什么类型的,如果是水,可以用油性笔写,如果是三氯乙烯等有机溶剂那就没办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不过这样做增加了出错的概率!因为一天的清洗量太大了!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我用油性笔试过了!  出来时效果不怎么样明显! 最后还是谢谢!

网友:
洗的都是什么零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们车间是做封条式产品的,主要有铝油冷器、铝中冷器、铝散热器;  用到的零件主要有散热带,隔板,长、短封条,紊流片,挡板;  材料都是铝!   你有什么高招吗! 有的话!  请帮帮小弟!谢谢!

网友:
有一种类似于塑料纸的不干胶标签,就是成本比较高,这种标签耐热耐酸,但估计成本比较高

网友:
有条件的话激光刻标,二维码就行了速度很快,既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又方便扫描,成本也不是很高。

网友:
回复 网友D:

    老兄还在从事清洗机这一行吗?

网友:
有时候帮朋友做一下,现在主要做设备管理。

网友:
这应该是中间工序,清洗干净好做下道工序。
像你们产品这么杂,最好的解决方法是用无线射频技术(RFID)。不过成本会很高。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是用瓶子把标签装起来,就像海员航海日记装到瓶子里面扔进大海一样。

网友:
请问楼主为什么不洗后再贴标签呢?

网友(点评):
就是 就是

楼主:
回复 网友E:

    标志是清洗上一道工序的员工作的,例如散热带的标志是  冲裁  这道工序在自己做的时候填上去啊!  还有我们产品标示上主要写的是产品的规格,如果标示与产品不跟在一起进入清洗机的话!  容易把标示与产品搞混了 ;  因为我们车间有些零件从肉眼是看不出来的!  要用千分尺量的!  最后,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点评):
那就让供应商 换其他材质的标签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网友:
你可以挂套金属号牌在册登记备案,清洗完后再换回产品标识卡,这样就不会搞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产品上打钢印是否可行,可能费时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哥哥,建议写好的标识塑封后再挂到产品上,OK?

网友(2010-11-30):
楼主见过刨床上的进给机构没有,基本上和这个是一样的啊

网友:
用油漆笔写应该不会掉,280·纸没事吗?

网友:
给标签厂家提意见,哈哈